请教jumper T lite天地飞飞wbus接收机能用吗?

楼主(2021-02-20):
请教一下jumper T lite遥控器,天地飞飞wbus接收机能

用吗?

网友A:
多协议版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协议版的能用

淘宝商家没有一个给我肯定回答,还有一商家问了厂家,厂家答复要寄给厂家设置。厂家电话也找不到 ,郁闷。

楼主:
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询问到。

网友:
你没有必要飞用这个配套,也没有介绍清楚,你想问什么,是你有现有的两套设备?还是准备关公占秦琼?

楼主:
我的有五个飞机用的都是天地飞wbus接收机,想换手柄遥控器。不想再多花钱换接收机了。问淘宝商家有的说不能用,有的不给明确答复。所以论坛里面看看有没有玩家用过。

网友:
还是原厂最放心,frsky x9 lite s 加装HD208P高频头

网友:
这种多协议遥控一般配那种接收好

网友B:
https://github.com/pascallanger/DIY-Multiprotocol-TX-Module/blob/master/Protocols_Details.md

从多合一高频头固件的官方文档来看,不支持天地飞RD201W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pascallanger/DIY-Multiprotocol-TX-Module/blob/master/Protocols_Details.md

从多合 ...

谢谢提供资料,已经有模友使用了rd201w、飞行时长共5-6小时,飞行稳定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已经有模友使用了rd201w、飞行时长共5-6小时,飞行稳定正常。

看来官方文档和实际不符。多合一高频头还是很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官方文档和实际不符。多合一高频头还是很给力的。

open tx及多协议都是第一次用。
来自微站

网友C:
天地飞rf201S的接收机能用吗,有谁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rf201S的接收机能用吗,有谁知道,谢谢

能用的的,第一个就是呀。
来自微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的的,第一个就是呀。

我一直对频不上,怎么对频知道吗。多协议和单协议怎么区分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对频不上,怎么对频知道吗。多协议和单协议怎么区分知道么

你好,通过 jumper t-lite 连接 天地飞的RF201s 成功了吗

楼主(2021-03-24):
我已经弄好,我的接收机是rd201w。

网友:
想问问,充电是不是直接插typec口就可以直接充,不用换电池?

网友:
您好,您咋对的rd201w接收呢,能指导一下么?
来自微站

网友:
昨晚找了一晚上没找到rd201w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