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臂错位问题

楼主(2021-02-20):
请问一下摩友们,昨天我飞360大螺距做动作,突然来阵大风,当时就跑偏了,差点没炸,慌乱中赶紧熄火降落。发现对头左侧舵机臂错位,来回拉动遥控器摇杆没发现扫齿。回家从新调整舵机臂,安装后在屋里悬停一阵。请问这样行吗?用换舵机或返厂维修吗?谢谢

网友:
不能飞了,舵机臂里面花了,跟齿轮没关系,换个新的舵机臂即可

网友:
看来就是舵机臂扫齿了,换个舵机臂OK了

网友:
这个舵机臂是deko加强款呀里面会打滑吗

网友:
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你没有用在DEKO舵机上,你用的是亚拓的舵机

网友:
等等在屋里悬停…不是家大就是胆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