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直升机不合理现象

楼主(2021-02-20):
装了PIX直升机发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有可能是正常,首先以前使用雷迅V3飞控完成PIX直升机安装飞行以及几种模式,最近升级V5+发现问题这些都是细节可能以前也有但实际可能飞行是正常,飞机平放地面不接电机情况观察,自稳解锁油门推到百分之80以上斜盘会变斜,和控制pix螺距这个通道关系,改了PIX螺距曲线点,这个百分比也会变,自稳解锁油门推到中立切定高,螺距会加大也会跟着斜盘变斜,还有个问题解锁推了油门尾舵会自己跑飞机不动情况直到跑到最大处,由于之前V3没注意这几点,所以把V3又重新刷以前版本固件观察确实也存在这些问题,那么可以判断是正常的,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万一我飞机调的最大螺距较小油门推到80以上才达到我起飞点,那么这样飞起来就炸鸡吗?有没有网友发现这个现象并且知道是什么情况什么作用吗?

网友A:
有一个atc hover trim 不邪,机身就邪了,所有直升机都这样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atc hover trim 不邪,机身就邪了,所有直升机都这样设

你是说抵消尾桨反扭的倾斜角度有关系吗,我尝试将这个角度设置0也以当前平放校准飞控水平让它绝对水平或者解锁起飞模拟真实的状态把飞机倾斜为和设置的角度差不多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B:
飞起来就没事儿了,是PID的I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就没事儿了,是PID的I的问题

即便模拟把飞机拿起来晃动移动也是呢,那么把i调0就无现象吗

网友:
完全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