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车”冰面试车

楼主(2021-02-20):
最近又折腾一件宝贝,先来几张成品图:

这是一辆以风动桨为动力的四轮车辆(以下简称风动车),这也是我造的第二辆风动车。第一辆是一个小尺寸的硬桥风动车,主要用于验证结构以及可行性。而这次的车是带有减震结构的,而且尺寸更大,轴距更长,娱乐性更强。

造车之前,仍然是三维设计:

车辆主体结构及摆臂为铝合金,辅助结构、运动机构方面,则大量使用3D打印技术。整车除了电子设备、减震弹簧、轮胎、桨是直接购买外,其他结构均为全新设计。
车辆比例1/8,底盘很低,离地间隙30mm,轮径100mm,轴距350mm,适合跑平地高速。空车重量约2.5KG,重量相对较轻,因为相比真车少了差速器、传动轴、主减速齿等很多东西。桨径9寸。

电子设备:
好盈EZ RUN MAX8电机电调套装,电调150A,电机2200KV。
20KG舵机(JX6221)
电池仓可装备3S、4S、2+2、3+3,且电池仓是顶置,因此高度上没有限制,十分灵活。

这车的桨虽然在后面,但也可以改成前拉式,只需要把桨调换一下方向,让电机反转即可。

视频如下。由于是单手操作,单手拍摄,效果一般。要是有个人能帮我拍摄会更好。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容易打转,跑不起来。在水泥地上应该效果更好。

https://b23.tv/DV9sCm

网友:
还是内转电机效率很低的 。建议函道
<

网友:
改到前面不打转
<

网友:
来个视频啊
<

网友A:
同上的意见,改成涵道效率要比浆的高多了。不过还是帮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上的意见,改成涵道效率要比浆的高多了。不过还是帮顶了。

函道效率高不认同。
<

网友C:
内转子用那么大桨,人才啊,,,随随便便一个二三十元的外转子电机加一个好赢40a就行了,你这套电装太贵了,还容易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转子用那么大桨,人才啊,,,随随便便一个二三十元的外转子电机加一个好赢40a就行了,你这套电装太贵了 ...

我第一辆风动车用的2212加6寸桨,勉强带起1KG的车。
这个车算电池将近3KG了,根本带不动。
电设都是我手头闲置的,就直接拿来用了。虽然是内转电机,但是最大功率在2000w以上

楼主:
最后面有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道效率高不认同。

指的是前面楼上说的用内转子电机不如用涵道的。当然,都用电机的同等情况下,肯定用外转子电机的好。
不过怎么说呢,无论用电机还是用涵道,其实都有各自优劣。具体选型还是看楼主结合自身实际来选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辆风动车用的2212加6寸桨,勉强带起1KG的车。
这个车算电池将近3KG了,根本带不动。
电设都是我 ...

你真的一点都不懂电机与螺旋桨的搭配,你这套电机电调车用的,我有外转子电机电调,和你换,哈哈
<

网友C:
如果只按功率来搭配螺旋桨大小的话,就不用看kv了,你觉得可能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按功率来搭配螺旋桨大小的话,就不用看kv了,你觉得可能吗

KV和桨径当然有匹配关系,我玩过固定翼,你不用diss我来抬高你自己。我想问你,就我这套电机电调,如果按照匹配关系用5寸或6寸桨,能达到我实测将近3KG的最大推力吗?

或者你直接告诉我该用多大桨吧?

网友D:
固定翼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的零件?

只有桨、桨罩和固定翼有关了,呵呵。。别的设备都是车用的

网友E:
创意不错,再改进一下,将在风扇后加两个舵面,与前边的转向联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创意不错,再改进一下,将在风扇后加两个舵面,与前边的转向联动起来

感谢建议

网友F: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