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50块钱淘到这个

楼主(2021-02-20):
抽空换个电源线,擦擦干净,螺丝什么的都弄弄整齐,再看看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就修复之。

网友A:
只要不是电机坏了,其他线路还是很好修复的,关键是座子够结实就行。

网友B:
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什么用的

磁力钻!
底座带个电磁铁,可以吸在铁板上,开孔!

网友C:
哎,又一个垃圾佬,估计家里和我一样堆了很多用不上的物件,不过回收站淘宝还是很有趣的,不知道会见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又一个垃圾佬,估计家里和我一样堆了很多用不上的物件,不过回收站淘宝还是很有趣的,不知道会见到什么 ...

交流直流,大大小小电机七八个,大大小小,不同厚度铁板两三百斤应该有,都在家堆着,看到好的舒服就买回家了,暂时不知道派啥用,但需要时拿出来就可用。就好这口。
来自微站

楼主:
今天弄了下,接了电源线,里面有些小电线有点裂,换掉,整体清理一下,上些油,试机,电钻能转,但转速非常高,就是类似于以前的铝壳手Q钻不能调速的那种,垂直度也还可以,电磁铁正常,吸力很强,吸平面的铁板上,根本拿不下来。钻夹头好像咬死了,还夹着个断钻头,还没弄,不行就换个13mm的钻夹头吧。也没拍什么照片,就不上图了,以后干点啥台钻上不方便上,就用这个,方便多了。以后看,能再改个调速就更好了。
来自微站

网友:
改个电路 装个调速版,齐了,干活方便

网友:
50元,淘到宝了,我也喜欢逛废品站,就跟女的喜欢逛街一样的吧 可能还是太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