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 k110配置 k100,k124也可用

楼主(2021-02-20):
我不飞3d,只飞航线,所以只设置了一个螺距曲线,需要3d的只要对应修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伟力911可以飞?

网友A:
兄弟能给个T-TILE飞伟力K110 设置教程吗?我已经对频成功,不会设置一脸闷逼加无奈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2837536

楼主:
照着图上配一下就可以,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给个T-TILE飞伟力K110 设置教程吗?我已经对频成功,不会设置一脸闷逼加无奈啊h ...

OpenTX设置直升机实际上非常简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714

论坛里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TX设置直升机实际上非常简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714

图片要是配上文字解说就完美了

网友(2022-10-20):
楼主你好,你的照片里的菜单,能不能再往里面一层菜单拍个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