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 mcpx配置

楼主(2021-02-20):
不说话,看图

网友:
你这个是mcpx?怎么用的bl头罩

网友:
十字盘怎么设,没看明白

网友:
对于板载混控的机型来说,设置大同小异,需要自己设置混控的相对复杂一些。

网友:
以前从湾湾那边买的这个头罩,很漂亮~

网友:
能分享一下模型文件吗,有些设置我还没琢磨明白,我的m1,设置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是啥遥控器啊?我的是18T

网友(2021-03-25):
头罩亮了,想买~哈哈哈

网友A(2022-01-11):
楼主   tx16s 有么有设置过。  我搞不定。 我是无刷的mcpx。

网友B(2022-05-07):
引用 网友A:
楼主   tx16s 有么有设置过。  我搞不定。 我是无刷的mcpx。

河马哥,我用dx6 g3对拼mcpx,螺距舵机啥的都没有问题,就是尾电机和主电机不转,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主板灯好像慢闪的状态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B:
河马哥,我用dx6 g3对拼mcpx,螺距舵机啥的都没有问题,就是尾电机和主电机不转,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

按理说对上频不会闪啊,我一开始也是电机不转,严格按照楼主的屏幕设置终于可以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