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指甲盖图传

楼主(2021-02-21):
有没有大佬用过这款图传,效果怎么样,和800mw除了功率上不同之外,清晰度是一样的吗?
400mw最大在无遮挡的情况下距离怎么样?

网友A:
好小,价格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价格不便宜吧

200左右

网友:
模拟输入就不要在意什么清晰度了。

网友:
200左右还行

网友:
高清还得是树莓派

网友:
淘宝有几种指甲盖图传啊,几十元带摄像头的都有。 估计就是锁频好不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