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 tank 800mw图传关不了pit

楼主(2021-02-21):
用osd调参,按抖音上的方法,已经把op model项改成free,可是pit还是on,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现在好像osd是没法调成pit模式(bf4.2里面的提示)你连bf用地面站在vtx里设置一下。我前几天也是开了pit死活关不掉,后来好像是osd里用op model 反复在free和race里切换,然后看图传上的状态灯,灯状态对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osd是没法调成pit模式(bf4.2里面的提示)你连bf用地面站在vtx里设置一下。我前几天也是开了pit死 ...

找到问题了,商家给的功率表有问题,导不进去,自己下载软件打开功率表,把数据手动抄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