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头罩代替品

楼主(2021-02-21):
手上的维英头罩裂损
想着能不能换个可以用的450代替品
没有玩过其他机型
什么v2,pro,sport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请教一下大佬们有没有知道可以用哪种头罩代替呀
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俩个飞越tarot450头罩,需要吗?价格不高

网友B:
坏了修一下,反正头罩很容易坏,换了还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俩个飞越tarot450头罩,需要吗?价格不高

价格不是太大问题,就怕来了用不了

网友C:
最后一张照片好像一个扭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不是太大问题,就怕来了用不了

450头罩都通用的吧
机身结构都是互相抄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修一下,反正头罩很容易坏,换了还要坏。

没那手艺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照片好像一个扭头

就是就是,特别是鼻子,不说还没注意,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头罩都通用的吧
机身结构都是互相抄袭

我看能不能找个比划比划,主要是固定孔那千奇百怪

网友D:
v2没印象,sport和pro记得明显区别是sport是皮传机,锁尾舵机直接装尾管上~pro轴传,锁尾舵机固定在尾管根部的机身上~其他机身感觉应该都差不多,头罩应该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2没印象,sport和pro记得明显区别是sport是皮传机,锁尾舵机直接装尾管上~pro轴传,锁尾舵机固定在尾管根 ...

谢谢大佬,专业!先找个类似的450头罩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能不能找个比划比划,主要是固定孔那千奇百怪

孔可以自己挖

楼主:
收了个鸭嘴的全新头罩,孔差一丢丢,问题不大,可以用
谢谢楼上各位小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