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机谁在用《二,飞越直升机》

楼主(2021-02-21):
上次感谢各位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为我打开这扇窗,目前我有目标了。也看一些相关视频,感觉这款飞机有点柔和,合适我这个新手。下面请老师们谈谈动力配置。舵机打算上保修那种,比如说DEKO等等,电池打算上6S5000左右是最佳配比吗?不想上12S。请老师们谈谈谢谢{:9028:

网友:
6s飞600 重心能压过来吗

网友A:
6S 飞550比较合适,可以买600级别,然后自己截断尾管,尾舵机拉杆改550,后续也可以改回600。
配置的话,电调:好赢120A V4,性价比高就好赢100A V3也可以,考虑后续改回600的通用性就用好赢100A V3 HV,咸鱼300一个。电机:4025 1100kv

网友A:
这飞机最大的缺点就是飞空中姿态不清晰,我视力不大好,所以出了

网友A:
还有,改雪橇脚架有必要,不然容易伤下侧板,下侧板比较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 飞550比较合适,可以买600级别,然后自己截断尾管,尾舵机拉杆改550,后续也可以改回600。
配置的话,电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最大的缺点就是飞空中姿态不清晰,我视力不大好,所以出了

确实,绿色的辨识度不太好,不知道橙色的咋样

网友:
550我用4200的电池可以压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改雪橇脚架有必要,不然容易伤下侧板,下侧板比较薄

600用5200正好呗,看来不行还得用3300,1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 飞550比较合适,可以买600级别,然后自己截断尾管,尾舵机拉杆改550,后续也可以改回600。
配置的话,电 ...

600用4200能否行

网友:
还是建议3300,12s。这机别疯狂的暴力乱搞,肯定是好机,飞越出品就是打高性价比的产品。

网友:
飞6S就用550,12S搞600。舵机电机就买原厂的入门黄色舵机套装即可,电调6S用好盈120A V4/12S用100A HV V3。陀螺仪Kbar

楼主:
打算和富丽505共享4200。

网友B:
建议不要考虑3500mah以上12s,我个人感觉机身可能有一定隐患。不过2600-3300这个已经很猛了,随便找个什么750mx、蝎子4035,哪怕是嘉迪h700那个都动力足够。电调妥妥的好盈100a hv或者凤凰120a hv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和富丽505共享4200。

那就飞5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考虑3500mah以上12s,我个人感觉机身可能有一定隐患。不过2600-3300这个已经很猛了,随便找个什么7 ...

确实,600重,炸鸡更容易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600重,炸鸡更容易烂

2600可以的,我有富丽420正好2600,问题是2600的12S重心好调吗?

楼主:
看来两个都要了得了

网友:
这机我之前写过一点评价,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是拿6s4500飞的600装的550桨,不过没考虑重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2600可以的,我有富丽420正好2600,问题是2600的12S重心好调吗?

2600 12S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00 12S没问题

谢谢,你的建议非常宝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用4200能否行

不行,12s前半段放的进,后半段放不进去

网友D(2021-05-07):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套飞越妙550的舵机,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套飞越妙550的舵机,谢谢了

原厂套餐的便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