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是不是不用3.5mm轴的电机?

楼主(2021-02-21):
想用直机电机组个小船 发觉买不到联轴器呢……

网友A:
买个相近的改改,铜的很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相近的改改,铜的很好改的。

车床吗

网友:
不一定都是3.5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吗

有车床最好 没有就台钻 扩孔问题不大的3.17扩3.5

网友B:
淘宝什么东西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什么东西买不到,

3.5还真买不到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工业级的现成联轴器,做工质量都很好。孔径选择也很多。

网友(2021-04-02):
砂纸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