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遭遇失控,距离才两百米不到。

楼主(2021-02-21):
遥控无反应,飞机顺风飘出去,所幸捡回来。
第一次遇到失控。
mc7和e6r-E自稳接收机。接收机天线在机舱里。
飞机是迷你冲浪。

网友:
换天地飞就好了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技术上还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偶然的可能始终存在的。

网友A:
换好一点的遥控器就行了,天地飞华科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好一点的遥控器就行了,天地飞华科尔

我有天9。
但是这个mc的自稳太好了。
我飞,儿子也飞,然后我老家这风大,迷你冲浪又极其难飞,没自稳飞不起来。

网友:
我们飞直机的遇到失控危险性更大,旋翼转速高,破坏力大,楼主运气好,飞机也捡回来了!还是考虑换个可靠点的控和接收吧!

网友B:
低投入玩的话,换天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投入玩的话,换天地飞

天9有,但是没自稳。

网友B:
模拟器上的正反五边航线要先练流畅。练好模拟器之后,目视飞固定翼会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上的正反五边航线要先练流畅。练好模拟器之后,目视飞固定翼会很轻松

模拟器练得还行,但是真机各种各样,每种特性还真不一样。
自稳呢,可以一键救机,能减小炸鸡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9有,但是没自稳。

弄个独立飞控

楼主:
嗯嗯,有乐迪的byme,还没装。

网友C:
多练习一下吧,尝试真机起降,争取尽早不依靠这种飞控飞行。冲浪者这样的机型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练习一下吧,尝试真机起降,争取尽早不依靠这种飞控飞行。冲浪者这样的机型不需要的

迷你冲浪,这飞机我感觉设计不太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迷你冲浪,这飞机我感觉设计不太合理。

您的电机和桨什么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有乐迪的byme,还没装。

亲身经历,乐迪Byme不可调节感度,不一定适合你的飞机。
我曾经把它用在64mm函道F-16上面,上天后,开自稳呈波浪状起伏飞行,后来换了个FMS自家的飞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身经历,乐迪Byme不可调节感度,不一定适合你的飞机。
我曾经把它用在64mm函道F-16上面,上天后,开自 ...

e6也不能调,e7好像可以。
不能调只能调舵机臂。

网友:
什么飞机飞那么远?

网友:
啊。迷你冲浪者啊,飞那么远能看得清吗?确定是失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