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教一下油门通道问题

楼主(2021-02-21):
小弟请教一下前辈们。这个接收机飞直升机稳不稳。用的mb陀螺仪接sbus线。然后电调bec线还用接到这个接收机的第三通道吗插在陀螺上安不安全

网友:
我用的是睿思凯xm+,目视飞妥妥的没问题。mb有一个插口可以输出sbus的油门通道,电调接那里就行

网友:
电调bec如果有多余的第二根线当然接到这里,陀螺仪应该没有多余的插孔了吧?。

网友:
很稳定的接收机

网友:
稳得,相当于6303,顺便这玩意我一般都是sbus接陀螺,油门接三通
我给x360和505以及kds700都是这个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