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 数传干扰舵机

楼主(2021-02-21):
接收机是JR的831B,转为sbus输出到F405-wing的sbus。
915数传天线离舵机、接收机20公分左右。
915数传通电后,舵机以1hz的频率抖动,明显和数传心跳信号同步。

试着换不同的位置,始终解决不了。
试着在接收机通道并联1000uf电容不起任何作用。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手头暂时没有磁环,我看网上接磁环也不管用。

网友A:
楼主831b用什么转sbus的

网友B:
最好上个图  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换好的,贵的舵机,或者直接上数码舵机
要么就舵机线和外壳上锡箔纸屏蔽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831b用什么转sbus的

万能淘宝上 非凡科技接收机信号转换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淘宝上 非凡科技接收机信号转换模块。

有延时吗?

楼主:
还好。没感觉出来,看介绍采用32位单片机将信号采集并转换,不是普通8位单片机。

T2为高精度版,所有通道(包括PPM和SBUS)均采用单片机硬件PWM输出,绝非软件模拟,所以将示波器打在纳秒级别下波形仍然一动不动,非常稳定,只要你输入的信号不抖动,输出的信号绝对不抖。

描述

T1

T2

精度

微妙us

纳秒ns

工作电压

3V - 9V DC (典型5V)

调参

不支持

支持

任意通道输出其它通道信号

不支持

支持

输入信号自动识别

支持

通道数

尺寸

24 * 26MM(不包含插针部分)

重量

约4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个图  帮你分析一下

已经尽量把接收机和数传远离,还是不行。像的快板一样

录了几秒钟视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vPz0x54DSx5PZvcLLyM-A 提取码: 3p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的,贵的舵机,或者直接上数码舵机
要么就舵机线和外壳上锡箔纸屏蔽干扰

已经试图在接收机输出的8个通道用锡箔纸屏蔽,没有效果。

新飞机,舵机线粘在机翼上。最后没办法时再换舵机。

实在不行,准备买个手持示波器看看各个通道的波形,看看到底是哪个影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没感觉出来,看介绍采用32位单片机将信号采集并转换,不是普通8位单片机。

T2为高精度版,所有 ...

可以发个关键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试图在接收机输出的8个通道用锡箔纸屏蔽,没有效果。

新飞机,舵机线粘在机翼上。最后没办法时再 ...

原来是像真机啊,确实不好换
但也没办法,建议买银燕数码舵机试试,es09md 或es08md也不贵,30左右

六年前玩fpv,用433,也出现抖舵,当时换了数字舵机就好了

网友B:
你这个是典型的干扰,以前碰到过,属于电台信号干扰舵机信号;
建议将电台的线延长,放置到机尾部,远离所有信号线,另外把舵机线也包裹起来。
还有,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看干扰信号是从那块进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个关键词吗?

16通道T1/T2遥控接收机信号互转/PWM/PPM/SBUS/DBUS/DJI精灵/NAZA
店铺“非凡科技 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像真机啊,确实不好换
但也没办法,建议买银燕数码舵机试试,es09md 或es08md也不贵,30左右

看了下es08md应该够用,这工程比较大。有襟翼,要换6个舵机。就怕换完了还是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典型的干扰,以前碰到过,属于电台信号干扰舵机信号;
建议将电台的线延长,放置到机尾部,远离所 ...

为了判断原因,把接收机断开,干扰仍然不变,也就是说干扰不是来自接收机方面,有空再试试把飞控整个屏蔽下试试。
屏蔽全部舵机线,机翼上的不太好办。

网友:
加磁环,分离供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判断原因,把接收机断开,干扰仍然不变,也就是说干扰不是来自接收机方面,有空再试试把飞控整个屏蔽 ...

简单,一个一个做屏蔽,先拿一个同型号空舵机,插到飞控上,看看跳不跳,如果跳则将线屏蔽起来;
如果不跳,则将电台拿到舵机或飞控附近,找到能跳的点,然后根据距离调整电台位置,同时屏蔽相应的接入点;还有一个情况,你的舵机线打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个一个做屏蔽,先拿一个同型号空舵机,插到飞控上,看看跳不跳,如果跳则将线屏蔽起来;
如果不 ...

多谢,回去试试。
打结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6通道T1/T2遥控接收机信号互转/PWM/PPM/SBUS/DBUS/DJI精灵/NAZA
店铺“非凡科技 fpv”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es08md应该够用,这工程比较大。有襟翼,要换6个舵机。就怕换完了还是抖动。

所以说不急着拆,到手了连上接收机试试,确定不斗了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不急着拆,到手了连上接收机试试,确定不斗了在换

原配的舵机没有标牌,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我把10年前的辉盛9克普通舵机放在同一位置,抖动小了几倍。晚上回去试试用Y线同时连接原装的舵机和辉盛再确认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配的舵机没有标牌,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我把10年前的辉盛9克普通舵机放在同一位置,抖动小了几倍。晚 ...

用两根Y线,并联原装舵机和10年前的辉盛普通舵机,同时测试了升降和方向。原配舵机抖动明显,辉盛的一个基本没有,另外一个很微弱。原配舵机质量堪忧,还是全换掉踏实些,今天买了银燕的08MDII,到货再测试下。

没想到舵机对干扰的反应如此不同。

楼主:
汇报下:6个舵机全换成金属数字了,基本上没有出现抖动现象。
就是拆舵机费很大功夫,全是底部用了很多胶,非常难拆下,难免有拆卸的压痕。
原装舵机的线质量也一般,但是长度合适,把新舵机重新焊在旧舵机线上了。旧舵机线吃锡都费劲,用刀刮了半天才勉强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