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組4吋大通Rome F4可折疊機

楼主(2021-02-22):
自組4吋大通Roma F4 (改可折疊機臂)

折疊後的樣子

將原廠的前後支臂略作改良(切開前臂;後支臂要切出滑槽),就可以了。

网友A:
挺帅,配置和续航怎么样

网友B:
为什么用两叶桨,多叶不是升力大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帅,配置和续航怎么样
機架: Diatone Roma F4
飛塔: HGLRC F405飛控 + Mamba 35A BLHeli-S電調
馬達: EMax 1408 2300KV
鏡頭: Runcam Splite Hybrid
圖傳: TBS UNIFY PRO32 Nano 5G8
天線: HGLRC 棒棒糖天線
電池: 格氏6S 650mAh 95C
槳葉: Genfam 4020
接收: TBS Crossfire nano RX
Freestyle 3~4分鐘,回電3.8V/Cell,沒在飛遠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两叶桨,多叶不是升力大点吗?

因為要展示折疊的效果,所以換上二葉槳,平時還是會使用銀燕的三葉槳的。

网友C:
1颗螺丝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颗螺丝是认真的吗

目前大多數折疊機也都用一顆螺絲(固定),也都沒有問題,我也飛了多趟! 而且還是暴力飛行,也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大多數折疊機也都用一顆螺絲(固定),也都沒有問題,我也飛了多趟! 而且還是暴力飛行,也都正常。

发黑匣子出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黑匣子出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正常

飛測的效果,6S 650mAh,銀燕1408 23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