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适合M2的Futaba FASST兼容接收机!

楼主(2021-02-22):
玩M2用普通尺寸的FASST 接收显然太大,大家都说说自己用过的靠谱的mini 接收,另外着重指出的是接收用的是不是1.25mm的3P端子,M2飞控s-bus插口是1.25mm端口,DSMX则是1.5mm端口,谢谢!

网友A:
用原配的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配的那个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用朗宇的控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朗宇的控飞?

原厂有一个外置的兼容的小接收机的,我也有两个闲置的,需要出给你。

网友:
端口不同自己换就行,原配的小接收机有短暂失控的概率。

网友B:
那个四十几元的mini接收太垃圾。会失控,也容易空中掉尾巴。不少朋友包括我都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朗宇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能出个像m1那种稳定性好的直接对频futaba控那种?m2手感很好,坑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四十几元的mini接收太垃圾。会失控,也容易空中掉尾巴。不少朋友包括我都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朗宇怎么 ...

因为可以搭配它自己的遥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有一个外置的兼容的小接收机的,我也有两个闲置的,需要出给你。

我这边用这个接收失控

楼主:
这个fasst兼容接收谁在用?

网友C:
rsfsb。紫色的双天线那款我在用,fasst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fsb。紫色的双天线那款我在用,fasst的哈

拉距多少?

楼主:
这款谁在用!

网友D:
我在用,Fasst可以!

不过,还是建议买个带四合一高频头的OpenTX遥控器,可以打天下了。

网友:
目视距离足够了。这么小的机器飞50米出去就剩个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Fasst可以!

不过,还是建议买个带四合一高频头的OpenTX遥控器,可以打天下了。

请问这个接收机的插头是否可以直接插M2飞控的S-BUS插口?目测这是1.5mm的端子,而这个S-BUS插口是1.25mm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接收机的插头是否可以直接插M2飞控的S-BUS插口?目测这是1.5mm的端子,而这个S-BUS插口是1.25mm ...

自己换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换头就行了

没换过,怕搞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换过,怕搞砸了!

线剪断,按颜色,插头挑出来按顺序放好....怎么会搞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剪断,按颜色,插头挑出来按顺序放好....怎么会搞砸

只换塑料头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换塑料头就行?

插头剪掉对线焊接。1.5的针可能和1.25不同(太久没用1.5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头剪掉对线焊接。1.5的针可能和1.25不同(太久没用1.5不记得了)

用最原始的方法!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C:
rsfsb。紫色的双天线那款我在用,fasst的哈

兄弟,不是睁眼说瞎话嘛,接收机上制式明明写着S-FHS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