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DIY退磁器

楼主(2021-02-22):
最近废品站捡了几跟铁棒子回来练手,但是发现这玩意被磁盘吊吸过都有剩磁,车完的铁屑都吸附在末端,甚至把我的车刀都磁化了,车刀上都吸一层铁屑,于是参考了网上玩家改造小变压器给手表消磁的方法,把微波炉变压器从中间锯两半,断口用氩弧焊焊死,别让铁芯散了,先用有初级线圈的那一半,另一半也别扔,重新绕个线圈放进去还能再做一个,日子要省着过。

刚开始尝试给它直接通220v交流电,但是发热很大,十秒钟就烫手了,而且吸力巨大,工件放上去直接拿不下来了,看来不能这么用,正好有个控制变压器,通过它转接一下,给半截变压器通36v交流电试试,这回空载功率72瓦,消磁时功率50多瓦,线圈不发热了,而且消磁效果良好。

直径26mm的铁棒原来磁性挺大,我用网上的电磁炉消磁法消过几遍之后还能吸附这么多铁屑,看起来电磁炉消磁法还是不行

这次用半截变压器消过磁之后,铁棒完全无磁了,一点铁屑也不吸,效果完美!

微波炉变压器真是好东西,能做点焊机,锯两半通直流电能做电磁吸盘,通交流电能做退磁器

网友:
买个微波炉去。
不过用几片白磁铁,颠倒顺序乱叠放,用螺丝刀划拉几下,也能变成无磁

网友A:
有人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电磁吸盘,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电磁吸盘,挺实用的。

那个视频我也看过,我手上的这两个微波炉变压器本来就是准备做那玩意收的,不过拖延症一直放在那吃灰,这次被逼走投无路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切了一个试试看,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网友B:
发热严重要考虑把铁心焊接后造成了磁路的短路,使涡流增大导致.你降低了电压使用这个问题当然就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严重要考虑把铁心焊接后造成了磁路的短路,使涡流增大导致.你降低了电压使用这个问题当然就不明显了.

具体的原理我是不懂,反正我看它原来那个接口的地方也是焊接的,我也学着他们那样在割开的这头焊了几道,防止铁心散开,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焊,发热会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原理我是不懂,反正我看它原来那个接口的地方也是焊接的,我也学着他们那样在割开的这头焊了几道, ...

是的. 变压器用整块磁性材料不是更省事吗?而非要用板材叠厚或卷绕并且还要涂上绝缘油漆 ,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涡流和发热.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变压器用整块磁性材料不是更省事吗?而非要用板材叠厚或卷绕并且还要涂上绝缘油漆 ,目的就是为了减 ...

原来如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