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艇

楼主(2021-02-22):
23艇大佬们都做过,没想到跟水面舰艇很不同。开这个帖子只是为了让自己不烂尾。
打算做成单水袋静潜,鱼雷发射以及潜望镜通气管天线升降,专门买了个海军军官,以及为了涂好这个兵人买了一堆涂装的东西。
计划
第一阶段做成水面版,潜望镜升降。
第二阶段完成水袋静潜和鱼雷发射功能。
专门请教了东星大佬,以及B站上关于潜艇的视频都看过,原理都懂,但是一上手就各种问题。
我尽量写详细一点。
首先切掉隔板,竖隔板我需要做精确一点,因为要放核心部件

手工量差了点意思,所以我买了取型器,还在路上,到货后下一步就是舰体合拢,然后切割舰体。

网友A:
前排欣赏。

楼主:
这种取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欣赏。

潜艇头一回做,欣赏谈不上,还是监督我不要烂尾吧

楼主:
动力电机草率了,有刷电机不考虑了,无论如何防水,用久了总会漏水。无刷电机船用的用在潜艇上个人感觉不太适合。我的理由是船用无刷电机的电机座在当中,尾部腾空了,而且潜艇内部没有好的支撑点不牢固。空模用的电机有个问题

楼主:
这种的箭头处的散热位置如果在水里转起来的话不就是一个桨么,潜艇内部会不会形成一个漩涡?

楼主:
出于谨慎考虑我找到了这种的,而且也只有这种牌子

楼主:
又找到了一种潜水电机,不过价格要多个零

楼主:
目前进度,方向舵尝试用皮带,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皮带轮,这个皮带轮大小正好,不过没有定位螺丝,只能AB胶粘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机草率了,有刷电机不考虑了,无论如何防水,用久了总会漏水。无刷电机船用的用在潜艇上个人感觉不太 ...

做的好不会漏,潜艇轴系漏水,一直因为轴系自身的问题做的不好,二是潜艇沉浮方式整体设计造成的,目前大部分模友用的水袋、唧筒、气袋方案都会导致密封舱在沉浮过程中气压发生较大变化,导致轴系、堵头缝隙密封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好不会漏,潜艇轴系漏水,一直因为轴系自身的问题做的不好,二是潜艇沉浮方式整体设计造成的,目前大 ...

多谢提醒。现在不考虑太长远了,毕竟第一条,肯定有各种问题。就按大家的方案做。

网友C:
新人懵逼请赐教,潜水装置怎么控制,6个通道,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如果你要是做个可以打炮蛋的那种怎么办,总不可能两个遥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人懵逼请赐教,潜水装置怎么控制,6个通道,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如果你要是做个可以打炮蛋的那 ...

前后,左右,上下。只要三个通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后,左右,上下。只要三个通道啊

如果上浮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通道,下浮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通道

网友E:
方舟那个套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浮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通道,下浮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通道

下浮…潜艇的上浮与下沉一个通道就够了,比如摇杆左拨控制下沉,摇杆右拨控制上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舟那个套材?

方舟买不起,威骏1/35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下浮…潜艇的上浮与下沉一个通道就够了,比如摇杆左拨控制下沉,摇杆右拨控制上浮

水泵不是单向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泵不是单向的么

水泵有双向的啊,齿轮泵,蠕动泵都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泵不是单向的么

有双向的叶轮泵,再说谁讲一定得用水泵的

楼主(2021-03-30):
烂尾了已送给模友了,自觉工程量太长而且难度很大,本月一直在买各种配件,一直在推到重建结构,结果还是烂尾了。装980的轻木PT17去,论坛有人做过就不开帖了。下一条S100年底见。

网友F:
如果是第一次做可以先简单一点,去除那些附加的功能,先让潜艇跑起来,能沉浮!成功了以后再尝试别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第一次做可以先简单一点,去除那些附加的功能,先让潜艇跑起来,能沉浮!成功了以后再尝试别的功能

开头就说了,第一阶段我只打算做水面版。又生了小孩,实在没有空继续。

网友B:
你这烂尾烂的干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烂尾烂的干脆

从入门到放弃,第一步买,第二步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