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飞悬停基本功的练习

楼主(2021-02-22):
倒飞对尾已经过了,2个侧方也差不多了,对头悬停,试过用当时练正飞对尾的方式,想象自己站在飞机背后,但是发现用在倒飞对尾上不大行得通,练了小半月了不得寸进,有大佬支个招么~~

网友A:
跟你一样,刚过倒飞4面悬停。也是最后练的对头倒飞。模拟器练熟了,有其他三面的基础,对头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一样,刚过倒飞4面悬停。也是最后练的对头倒飞。模拟器练熟了,有其他三面的基础,对头就容易多了

就倒飞对头,你练了多久哇?

网友B:
我倒飞悬停时也是先掌握的对尾,慢慢转角度,觉得慌就立刻对尾。对头可以从对侧渐进,比如对头45度,压力会小很多。就用第三人称看,条件反射多了就会了。

网友:
我用的是翻滚法,先练成了对头,然后对尾,对侧到现在还差一点。直接练彩虹去了有点偏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飞悬停时也是先掌握的对尾,慢慢转角度,觉得慌就立刻对尾。对头可以从对侧渐进,比如对头45度,压力会 ...

谢谢,这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模拟器里再练小半个月肯定ok~

网友:
网上大神的方法,先用110练的

网友:
模拟器或多练真机,肌肉记忆,我觉得没有其它路径

网友:
不要急 慢慢练

网友:
你们厉害,我都一年了,才将把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方法可以试试

我去年7月5号开始首翻,目前尝试真机的圆周倒飞航线和8字航线,模拟器我是练到倒飞圆周和倒飞8字航线才开始翻的。模拟器倒飞一定要练熟,大飞机先练,然后换小飞机再练倒飞悬停,然后把模拟器速度加快,我最后是速度加到最高风力加大很多,都能倒飞四面悬停,才开始倒飞航线。然而真机首翻依然腿抖,依然首翻首炸。目前真机倒飞自旋悬停也还可以,所以感觉可以航线了,我进度大概停滞了三四月样子,飞机换新装备没适应损失一个月,换新遥控器需要适应损失一个月,又买新机装调耗一个月……进度大大拉下了……

楼主:
记得有位大神说过,思想总比肌肉记忆来得快,我当时练对头正飞也是不得法,进步很慢,也是坛子上有位仁兄说想象自己在飞机后面站着,瞬间掌握要领,随之而来的肌肉记忆自己就形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位大神说过,思想总比肌肉记忆来得快,我当时练对头正飞也是不得法,进步很慢,也是坛子上有位仁兄说 ...

那就继续想象自己人在飞机后面并且在倒立支撑咯~正确的想象确实有助于一开始练习时快速进入状态~但不管最初练是怎么进去的,久了都是本能打舵~感觉会自旋翻以后所有修正都是本能了~还需要稍微留意下的只有螺距~对了~倒飞四面掌握后还有隐藏关卡~头立起和尾立起状态的几面修正~这个姿态有点特殊~记忆中主要练习的是副翼和方向,升降较少~立起状态的修正作为基本功除了对自旋翻这种集大成者有用外~有极少数动作也是需要的比如立钟摆彩虹垂直方形航线~直机确实比较难~不过一辈子路漫漫找到个能长久陪伴的爱好也不容易~不着急慢慢玩~好久没回帖说好多文不对题的废话~楼主权当唠叨莫见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位大神说过,思想总比肌肉记忆来得快,我当时练对头正飞也是不得法,进步很慢,也是坛子上有位仁兄说 ...

他说的这种方法因人而异,你适合就可以用,还有就是初期可以背方向或者你说的假设自己的位置,我之前用什么方法都没用,唯一方法就是模拟器死练,靠时间堆!练到最后感觉要睡了,眼皮耷拉了,手依然不错舵,那么条件反射就初步形成。思想的确是比手快,但真机上面在错舵的一瞬间,你思想是转不回来的,有意识的控制的确是思想比手快,无意识的救机绝对不是你思想的作用而是长期练习而形成的肌肉记忆,我自己救机很多回了,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无意识的自行手动作,飞机给你摆成正常能掌控姿态后,回头想想真悬这都能控制过来,完全不懂自己怎么打舵的。

网友:
美国手的话想象着右手捏的不是摇杆是飞机主轴就容易多了

网友:
我从17年入魔,早期练习基本功加2016年亚太组40个特技动作,模拟器总计约六七百个小时。看完直升机理论、原理和安装调试。直接上的亚拓600油直。当你模拟器练够了,基本动作一般不成问题。

楼主:
还是得大量模拟器练习,发现自己正飞只是四面悬停过了远远不够,现在练正飞各个方向刷锅,8字圆圈航线,进步很明显,手法越来越熟练,中间再穿插几个倒飞悬停,慢慢对头能稍微稳住了,不过也坚持不了10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得大量模拟器练习,发现自己正飞只是四面悬停过了远远不够,现在练正飞各个方向刷锅,8字圆圈航线,进 ...

模拟器和真机还是会有比较大区别的,毕竟多了个心理因素,单飞有时会进入瓶颈,在维持不炸机的情况下,进度会很久没有突破,始终越不过那个坎即便你模拟器进度超了很多也没用。今天我就是破了倒飞悬停的瓶颈进入了倒飞航线领域了真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