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穿越机,为什么emax tinyhawk 2连接blheli configurator成功后,页面是空白呢?

楼主(2021-02-23):
入坑穿越机,为什么emax tinyhawk 2连接blheli configurator成功后,页面是空白呢?

连接betaflight configurator一切正常。

网友:
连上bf的时候飞控的端口就被bf占用了,要把bf关掉再连BLHeli,而且要拆桨上电

网友:
你用speedbee APP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是的,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