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机怎么用电调来驱动呢?

楼主(2021-02-23):
如题,请问这个电机怎么来驱动?

想用这个电机做转台或者行走电机!

网友:
这是硬盘拆下来的吧

网友:
这个是步进电机,四相直流驱动。但是看起来电流很小不适合做行走电机

网友:
是三相电机.

网友:
很像硬盘用的电机

网友:
这就是硬盘电机,转速高马力小,不适合做行走电机。

网友:
三个线圈,四个触点,其中有一个是共地。

网友A:
三組线圈星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組线圈星形接法.

请问是abc交流电那种星型接法,需要启动和运行电容啊?

楼主:
还有,这个电机逆时针拨动能转几圈,顺时针感觉有阻力。

网友:
硬盘用的电机

网友:
可以做个打磨机,磨个小工具起子啥的,好用的很

网友:
硬盘电机直接万用表找到公共端,然后用电调三个电机连接另外三个,空出com悬空就好。调速弄个舵机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