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扬下UNA9的售后

楼主(2021-02-23):
         两年前,从B6入模,后经多方了解学习,升级了UNA9,一直用的比较顺利。 后来搞了大电包,想快速充电,A9最大支持8A充电,但是真的使用8A的话,那个平衡线,手捏着明显发烫,感觉不安全。看到有单独焊接出两个跟线接电池动力口的,跟着搞了,效果很明显,平衡头再也不烫了。但是上周,倒霉事一个接一个,时隔两年之后,重飞小胖看到云海的欢乐还没有持续下午,就因为操作不熟炸鸡了,四分五裂。顿时没了心情,担心后期飞行安全,就把FPV设备都拆除了,修复好后,不带电池1.1KG,带电池1.7KG,就目视飞玩玩了。某次玩完以后回家充电,习惯性的先接好XT60到 A9自己焊的出口,然后去插平衡头,心理琢磨着,老用1-4通道会不会损耗太大,这次插后面的通道,哪知道刚插上就听见啪,然后就是糊味,坏了,赶紧检查,发现A9上的电压显示已经不正常了。想着都买了这么久了,而且自己拆开,改装过,估计没售后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拆开A9经过仔细检查,发现第四通道的线路有明显的熔断了。当时也是胆肥了,脑子一热,上烙铁,把平衡头出口那个小板给取下来了,因为熔断的位置在内部,不取下来没法焊。 就这样,18个焊点清理,取下小板,然后把熔断的位置重新焊接上,最后再把小板焊接回去,18个焊点美美的。想起当初一个XT60接头都焊接不好,现在敢搞这个了,自信心爆棚。想着妥了,应该是救活了。接电测试下,一插电池傻眼了,原来是只有第四通道有问题,现在是1-4  通道全有问题。再仔细检查确认没有虚焊。没招了,联系卖家,说明情况,准备自费维修。卖家给了个地址。 按照地址发了过去,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老老实实写清楚。盘算着超过最多维修花100, 超过就不修了。 哪知道A9的售后收到后完全没有联系我说费用什么的,对方收到2天后,就显示快递已发出。今天收到,接电池试了下,修好了,惊喜之余,把A9拆开研究下怎么修的。初步判断是把平衡口输出那个小板整个给换掉了。可能当时接错线,里面烧的线路不止一处,另外我又焊接了一次,不好找原因,就整个换了。 全程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连发回来的快递费都没要。必须点赞。
         这件事再次提醒用电无小事。看了这个产品最新的是A12,已经加入电池XT60接口了,说之前的思路是对的,平衡线大电流确实不安全。后期准备再次焊接出动力电接口,但是要做个安全提示,时刻提醒。

楼主:
话音刚落,来要维修费了,不过也是良心价,20元, 发个快递都得10块8块的,还是赞

网友A:
A3,A6,A9都拥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A6,A9都拥有过

现在有A12了

网友B:
方便给个售后电话吗?我的A6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给个售后电话吗?我的A6坏掉了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翠海苑1栋406号,颜工,18200900710,返修包裹内请注明故障现象、回邮地址和收件人电话 (地址如果没留的也不用来问我现在修得怎么样了,寄了没售后)(切记回寄维修机子在用张纸写好故障和回寄地址再用透明胶带粘在机子后面以免丢失)一般收到快递后3-4个工作日内寄出(前前后后2-3周左右可以收到返修充电器)

网友:
一如既往的牛逼啊,我经常用7A充电,用了七八年了,还在服役哈哈哈。

网友:
卧槽厉害,下意识看了一下发帖时间,还以为是远古巨坟。原来A9厂家还活着啊

网友C:
我用的是A6,短时间可以8A充电,把线摆放到充电器出风口,帮助散热,冬天可用,夏天不可以用。我用6安双路充,比较热,没问题。好像有不发热的并充板了,对机会在买吧。这个充电器真是好,16年用到现在。不管以后升级到哪里,这个必须留着,平衡电池之王。不经常飞的需要保养电池。

网友:
我现在手里还有三个呢,俩A6,一个A9

网友:
A系列是很实惠的充电器!

网友:
怎么改的

网友:
其实好商家多,个别坏的被放大了。

网友D:
请问A9怎么焊出来xt60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A6,短时间可以8A充电,把线摆放到充电器出风口,帮助散热,冬天可用,夏天不可以用。我用6安双路 ...

还是不行,我那个原装并充板颜色都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A9怎么焊出来xt60接口?

比如说冲4S, 找到平衡口,对应的负极,就是第一根针,和4S的第五跟针,拆开后从电路板上对应位置焊接出正负极,然后接电池动力口,平衡口还插上,一定要对应的位置,不能插错,不然就像我一样烧了。

网友:
留记号备用

网友:
我也是把a9改装了双出线,现在大电流也不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冲4S, 找到平衡口,对应的负极,就是第一根针,和4S的第五跟针,拆开后从电路板上对应位置焊接出 ...

不是说A6每路都是单独的吗?还能这样搞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A6每路都是单独的吗?还能这样搞怕怕

是单独,但是每路电流并不一样,最外面的两根线最烫,电流最大,不管原理是什么正负互相抵消什么的,实际是这个样子,额外焊接出来相当于加粗了最外面两根线的线径。我一般3S和4S用的多,就焊接了这两个电池的,用香蕉头根据电池情况调整接哪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独,但是每路电流并不一样,最外面的两根线最烫,电流最大,不管原理是什么正负互相抵消什么的,实际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