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联接

楼主(2021-02-23):
各位大佬,我用4074电机联接传动轴时遇到一问题,因存在一定角度无法彻底消除,故用了万向节,但不知这角度应控制在多大以内才合适?对电机动力影响如何?谢谢!

网友:
如果只考虑动力能传过去,最大在30度左右。

如果考虑磨损,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毕竟这是连续渐变函数,0度肯定是最好的,磨损最小的,角度越大肯定磨损越大。你问的最大可以是多大角度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你的船不是已经基本成型了吗?角度确定了磨损速度基本也就确定了

另外磨损还和你转速有关系,两三千转的时候磨损比较慢。一旦转速超过这个值,磨损速度会增加的越来越快。无刷电机转速是轻松破万的。

如果是低速像真船,是可以用万向轴的,毕竟可能一年半载的也不用换万向轴,如果是竞速,还是用软轴更合适。看你的需求。

当然在设计的时候最好是不让它出现角度,角度即意味着能量损失,任何万向结构都有额外能量损失,不管是十字万向轴,CVD,狗骨接杯,还是软轴,都有损失。

如果确实想用十字万向轴,还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额外轴承的摆放位置,一定要尽量和万向轴离得近,否则振动会很大

网友A:
5度以内。不然磨损很快,基本上三块电池以后就不能用了,以前玩过一段时间船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度以内。不然磨损很快,基本上三块电池以后就不能用了,以前玩过一段时间船才知道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度以内。不然磨损很快,基本上三块电池以后就不能用了,以前玩过一段时间船才知道

你是无刷电机应用万向节联传动轴还是用有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无刷电机应用万向节联传动轴还是用有刷的?

肯定是内转无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内转无刷呀

多谢分享,不知最高到多少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