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大佬给个涵道机长续航方案吗

楼主(2021-02-23):
目前只有一个20的飞塔  求一个配置单

网友A:
长续航最好别选函道机了,装机后贼重,飞不了多久。你就选常规的上下板五寸或七寸机架就好

网友B:
轻量化对续航最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续航最好别选函道机了,装机后贼重,飞不了多久。你就选常规的上下板五寸或七寸机架就好

谢谢  有机架和电机推荐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量化对续航最有效

恩恩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机架和电机推荐吗

我组装的函道机架是猎户三寸,不带狗起飞重量接近600g,已经相当重了。但如果你实在想要组涵道机,建议尝试一下cloud149,听说比常规的函道机架轻不少(但无论是啥函道机架都是比较重的,还是建议能选常规机架就选常规机架)。电机我只用过tmotor 1507,直观感受是发热严重,所以不太好给你建议。我也算是一个穿越机小白,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论坛高人来解答吧。

网友C:
X飞那个号称续航10分钟的圈机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组装的函道机架是猎户三寸,不带狗起飞重量接近600g,已经相当重了。但如果你实在想要组涵道机,建议尝 ...

楼主:
引用 网友C:
X飞那个号称续航10分钟的圈机呢?

我去看看

网友D:
3寸函道加电池起飞重量加4s1330毫安电池350克,能飞10分左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寸函道加电池起飞重量加4s1330毫安电池350克,能飞10分左右了解一下!

大佬发个具体配置呗

网友E: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函道都躲不开“重量”的宿命,在自身重量前提下想做长续航比较困难。打印的4个圈的重量是最有文章可做但是也是最难做的,我看到的所有机架要么使劲镂空碳板机架,要么就是找打印函道的替代方案。我个人不建议你在函道长续航上浪费太多金钱和精力,可能最后只是帮商家清库存。毕竟,2021年的趋势里:长续航、精简的“细”机架、18650电池组在长航机上的应用、类似200*系列的扁扁的电机的使用、开模件的应用估计都是今年新推的,而函道已经开始玩变色和加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函道都躲不开“重量”的宿命,在自身重量前提下想做长续航比较困难。打印的4个圈的重量是 ...

这样啊

网友:
如果不是必须选涵道,4寸的长续航很多,具体配置你在B站上看看有很多.或者可以借鉴启发一下.
撸模拟器的新手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函道都躲不开“重量”的宿命,在自身重量前提下想做长续航比较困难。打印的4个圈的重量是 ...

支持,说的非常在理!

我第一次装机就是选的猎户三寸机架,之所以选涵道机,其一是考虑到涵道机的安全性和耐炸性,其二便是在b站上看到了众多的涵道机航拍视频。

装完机以后就发现涵道机的弊端也是非常的明显:其一是重。穿越机的灵魂就在于机动性,一个重直接让涵道机的机动性大打折扣,不客气地说,涵道机是穿越机里最不“穿越”的机种。当然,各人有个人的玩法,这一点不多分析。其二是噪音大。以前玩tinywhoop的时候都是站着飞的,函道装好去试飞的时候这个噪音直接把我腿吓软了。噪音大只是表象,深入来看,是因为电机为了托起这么重的机架需要更加“暴力”。这直接造成两个后果:续航短和电机寿命短。

当然,涵道机也不是一无是处,耐炸性和安全性也是其他机种比拟不了的。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我们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实际的限制而已。

网友:
其实挺感兴趣楼主为何选择涵道机?是因为安全性吗?

我装完涵道机也是反思了一下我到底需要什么。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一个很好的飞场,只能早上在操场飞一飞,而且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频繁修理飞机,我需要的就是安全和耐炸。但是除开传统的几个涵道机架以外还有别的选择,比如iflight的Pro tek 25和35,比如小胡子的Ethix CineRat,比如betafpv的95X。前两款都可以看成常规机架加保护圈,95X是轻量化函道。然而这三款我都没飞过,还请楼主参考一下用过的大佬的意见再做决定

网友:
长续航还是牙签机更好,毕竟函道的重量在那。

网友:
涵道主要优点就是安全。

网友:
我海上追求个稳和快,同时不受禁 飞区限制,选涵道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