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接收机问题 大神来解答

楼主(2021-02-24):
为什么有的是牛屎芯片有的是引脚我的天地飞 就是引脚的, 我看别人的就是牛屎芯片
我看接收机也是 我买的都是引脚的, 我看别人的都是牛屎芯片

我的

我的

别人的

别人的

楼主:
看生产日期都是同一天的呀?
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生产日期都是同一天的呀?
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

首先,PCB上的日期一般不是生产日期,而是版本。PCB是批量制作的,不可能每批货都改个日期。
其次,牛屎封装和lqfp封装都是芯片的封装形式,内部晶圆可能是一样的,至少功能可以做到一样。牛屎芯片一般是拿到晶圆后自己封装,批量生产价格便宜很多。
最后,这两个接收机可能是不同厂家生产的,比如牛屎封装的可能是第三方仿制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PCB上的日期一般不是生产日期,而是版本。PCB是批量制作的,不可能每批货都改个日期。
其次,牛屎 ...

意思就是引脚 的好点呗 能确定是原厂的  牛屎的就不确定是不是原厂的了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那个牛屎版就是引脚芯片外面滴胶。你仔细看一下

网友B:
这块是2.4G高频板(发射板),(某宝上零售价格4-5元一块2.4G无线模块做工也比这个要好得多),遥控器厂家只是把这些模块化的电路板采购来组装一下,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会采用这种既没有屏蔽,更无法维修的“牛屎”板。很多国产的东西,没从质量上去努力提高,坚持做好自己的品牌,把产品做得精益求精,而是千方百计的去降低生产成本,把原本模型的产品,硬生生的采用了玩具的工艺水准,长此以往,使得很多国产模型设备在人们心里就变成了廉价和低端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是2.4G高频板(发射板),(某宝上零售价格4-5元一块2.4G无线模块做工也比这个要好得多),遥控器厂家 ...

说的有道理!我已经对天地飞失去兴趣了。就因为一个接收机。买来没用几次就坏了。虽然不是牛叔芯片吧,但是感觉也很垃圾。

网友:
这东西看运气吧,我买的二手天9,一直用的挺好

网友(2021-04-21):
罗卜青菜,各有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