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入21年新春优惠的亚拓500XT配K8尾巴左右摆动

楼主(2021-02-24):
2013年工作原因退魔至今,2020年从新入直机,技术限于正飞航线,于前段时间决定入手亚拓的2021年新春优惠的亚拓500XT,没要MB陀螺仪,回来配制国产K8黄色。

在本地大哥手中精心装机及调试后,在各种模式下,旋停的尾巴左右小幅度的左右慢慢摆动,大螺距下会往右扫,又买了亚拓的ASBOX对电调进行设置,对K8感度等等,都无济于事。

近期更换了好盈V4 80安电调问题依旧,在此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缓慢左右摆可能是尾变距组阻力过大
大螺距锁不住,尾舵扭力不够?舵臂孔位太靠外?还是行程设置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慢左右摆可能是尾变距组阻力过大
大螺距锁不住,尾舵扭力不够?舵臂孔位太靠外?还是行程设置的太小?

旋停尾巴会小幅度左右的摆动,尾舵扭力够,身边同样买了一台用亚拓版MB就不会这样,不会是尾舵问题。舵臂孔位太靠外?舵臂孔位按说明书安在从外数第二个孔。尾巴行程正常。

网友:
感度低了,然后尾补偿不够,如果还不行加高一点转速吧

网友:
尾齿轮 齿数换成19T  也就是原500机齿 保证锁尾一根棍  我已换了

网友:
慢慢摆可以降博士帽里面的i值

网友B:
别折腾了,都买亚拓的人了,MB你值得拥有

网友:
保证机械顺滑的情况下!转速85油门 感度加到尾巴抽 再降5。  大螺距如果还右抽适当增加几点预补偿!如果还抽 看看电调补转强度和定速感度是不是过高!降下来再看。 如果还抽换锁尾舵机!换了还抽的话。50解君愁

网友:
居然放弃了锁尾能力最强的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都买亚拓的人了,MB你值得拥有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