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NAV2.6的6S电压检测成3S的原因?

楼主(2021-02-24):
我是涵道固定翼,飞控f405 wing版,固件inav 2.6,接入动力
电池
6S 3300mA一个。
上周炸机了,今天修好后飞行,通电OSD显示电压是16.8V,正常6S应该是25伏左右的,它这显示像3S一样。单片电压显示成2.6伏,晕。。。。。
确定电池是没问题的,inav中也设置成6S了,一直没修改过。今天也飞行了4个起落,飞行及飞行时长也正常。
大家知道问题在哪不?

网友A:
肯定是用了手机调参

网友B:
求教 2.6软件哪里下载

楼主(2021-06-03):
引用 网友C:
有中文的吗
中文的有,但我没有

楼主:
我一直用英文版,2.6和2.61都在用,没什么问题,记住一点,地面站版本一定一定要和固件版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