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这零件精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楼主(2021-02-24):
平时飞X360这机挺多的,虽然没有炸过机,但是已经磨损坏了2根尾轴了,尾轴和轴承接触部分磨损严重,当换到第3根尾轴时才发现轴上的孔距离都不一样,这样导致了安装好皮带轮后只留出了1.5毫米的轴插入轴承,才插入轴承厚度的一半,无奈

网友A:
磨损坏两根尾轴你听听,绝对的大神,羡慕死了,其实这样也有解决办法削一点点后面的塑胶就行。
另外麻烦请教一下你的x3用的k8嘛,震动大概多少呀。不带大小桨震动500多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损坏两根尾轴你听听,绝对的大神,羡慕死了,其实这样也有解决办法削一点点后面的塑胶就行。
另外麻烦请 ...

X3不带大小桨,震动在500,应该大了吧,我的在100左右,安了尾浆不安大浆在3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损坏两根尾轴你听听,绝对的大神,羡慕死了,其实这样也有解决办法削一点点后面的塑胶就行。
另外麻烦请 ...

如果磨塑料部分那么皮带轮就会偏向一边,我用的是MB,给大小桨做好平衡后从来不关注震动

网友:
当年450就没买过尾轴,全部用光驱轴自己做的,该留多少自己控制。

网友:
看到这种品控,说明是正品富丽我买三次富丽配件被坑三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磨塑料部分那么皮带轮就会偏向一边,我用的是MB,给大小桨做好平衡后从来不关注震动

我也是mb的果然mb的玩家不在乎震动。本身已经足够耐震了哈哈。再请教一下你的尾巴感度是多少呀。我现在还是对感度没什么概念

网友:
换金属尾波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大多数时候是适用的

网友:
我感觉这质量有一点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B:
敢问360的所有用户大齿盘有几个圆的

网友C:
广东话:又要老婆靓,又要礼金便……(又要媳妇漂亮,又想不给彩礼)

网友:
港真,这个轴换成泰世的吧,价格是高一点,但质量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一包两支尾轴,嫌多的话可以找个朋友合买一下
我X3飞两千个起落,真的是很少出奇奇怪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360的所有用户大齿盘有几个圆的

我的八个大齿盘,没有一个同心度好的。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换泰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mb的果然mb的玩家不在乎震动。本身已经足够耐震了哈哈。再请教一下你的尾巴感度是多少呀。我现在还 ...

感度这个东西没法说具体多少啊,转速不同,尾桨不同,尾舵机不同,都会影响感度值,我新装好的飞机都是从60感度开始调,一般这个感度会略低,5个数5个数的往上加,加到尾巴快速抖动然后降低5个数基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东话:又要老婆靓,又要礼金便……(又要媳妇漂亮,又想不给彩礼)

因为价钱低所以要求不高,能用就行,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用了,再说就只是钻个孔需要付出太多精力和成本吗

网友:
还不到磨损我就已经把飞机飞炸了!

网友D:
买了个380尾轴和你这情况类似,也是一边轴承只有一半尾轴在里面,没飞三十起落尾轴和轴承这里磨掉了。另外十字盘鱼眼轴承和上盘配合不好,上盘开孔不同心,导致鱼眼轴承卡得要命;尾桨夹一边松一边紧,应该是尾桨夹里面搁轴承的台阶尺寸不到位导致;大桨夹球头扣紧得一逼,尾拉杆也是,最后换了飞越和海力的顺畅的一比;大桨夹两边也是同样问题装到中联发现两边间隙不同;尾管固定尾波箱的四个螺丝,左右各两个居然不在同一平面,导致尾波箱所有螺丝上紧后尾轴装尾中联一边向下倾斜……别人说我这富丽380是问题大集合,次品大集合!凭着灵巧的双手和灵活的大脑终于装好飞了一百来起落。富丽380出来有年头了啊,据说厂家改进过不少了,本以为现在买应该可以了,然而是我想多了……精度!富丽的精度真的很难启齿!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我不会选择富丽3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380尾轴和你这情况类似,也是一边轴承只有一半尾轴在里面,没飞三十起落尾轴和轴承这里磨掉了。另外 ...

说实话这机别人说问题大集合时,我在想富丽是不是把以前的旧货问题件拿出来拾得拾得再卖的啊?不然我这机真特  么中奖了,一大堆精度问题件都堆一架飞机上了?如果是我一个人承担还好,要是其他机子都是这样,估计得完蛋的。

网友:
讲真,这品控是绝对有问题的。
想解决很简单,换冰人或者泰式的配件,就是贵很多。或者大量购买直到合适的。
顺便提一嘴,现在这圈子就是持续往高端发展,导致没啥商家出靠谱便宜的空机了,想当年680一架的飞越450是真的还可以的。
现在几个靠谱的机子,要不就是可能零件有批次精度问题(富丽)、要不就是价格高,拿来炸又较贵(470和xl380)、或者配件有副厂,嫌弃原厂配件价格贵(x3、sab380)、亦或者机型老没人考虑(飞越450、亚拓500pro),哪家都不算特别完美,我感觉只能根据钱包选择了

网友:
冲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啊。而且360那么多注塑件,其实精度反而更好保证的

网友:
这就不是精度问题了,这是富丽皮尺部没量好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