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熄火降落,居然成功了。。。

楼主(2021-02-24):
XX520,第三电升空3~4米刚翻过来的时候,听到电机转速急剧下降,马上翻回正,修定姿势,离地30公分左右已完全失去动力(应该是AS150没插紧,电调保护)

但成功降落,丝毫没损,暗暗兴幸平时NEXT练过熄火降落,想不到自已第一次熄火降落居然会是在3D状态,也表扬一下这520是真的稳

滞空强,起落架也足够大,再然后,今天飞了7电,共20电不到的时候,我也扫大齿了,今天只是70%油门在翻,翻得有点多,可能镙距打得有点大?

还是质量问题?还是我安装和主马达太松或太紧?(我是放入一张A4线的间隙)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最后,实名表扬富丽505,我半年前入坑就买了,出勤率最高,持有时间最长,飞得也最多,这货真的是皮厚耐操,

基本没什么维护过,一直飞飞飞。。。除了炸机换过主轴和横轴,大桨,就没换过任何其它零件了,质量刚刚的。

20CM大脚助我熄火降落

免维护的505

网友:
证明楼主基本功不错,tg520是有模友常说大齿盘扫齿

网友:
装机没装好,不可能扫的

楼主:
传动齿和大齿间隙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隙大了,会出现这种扫齿尖的部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扫齿是塑胶特性造成的,总的来讲冬天比夏天严重,北方比南方严重,当然这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法来改善一些,但根除比较难,还没有听说那台机不扫齿的,只有出现的多少而已

网友B:
TG的大齿要紧一些,不是用A4纸调间隙的。  电机齿和大齿盘要紧一些,不留间隙,楼主再试试看。    富丽的505是良心做,  也是我的主力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大了,会出现这种扫齿尖的部分。

收到,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G的大齿要紧一些,不是用A4纸调间隙的。  电机齿和大齿盘要紧一些,不留间隙,楼主再试试看。    富丽的50 ...

收到,新大齿我会试着上紧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新大齿我会试着上紧些,谢谢。

现在大齿盘都是CNC的,不用留间隙!!紧配就可以,

**,对TG来说没用,仍然扫齿!

网友C:
又来了 你们不觉得腻味吗

网友D:
是不是as150带电容的头?我也发生过一次    现在都换普通as150了。啪啪啪就啪吧。可靠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as150带电容的头?我也发生过一次    现在都换普通as150了。啪啪啪就啪吧。可靠第一

带的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来了 你们不觉得腻味吗

我会觉得腻了,如果我没有亲自遇到过扫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as150带电容的头?我也发生过一次    现在都换普通as150了。啪啪啪就啪吧。可靠第一

是,防打火头

网友:
505确实还行的,不过问题就是头罩太扯了,太脆。其他的话就是尾巴重一点。只要会修这机子没啥问题

网友:
间隙大了。

网友:
老哥基本功很扎实啊,还有就是请教一下。你的m2电池接了跟线出来。是给舵机了嘛。原装电压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