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明书学习GMN电主轴

楼主(2021-02-25):
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两条GMN的电主轴,跟大家分享下见识

首先表扬德国GMN,而不是上海GMN,同一封咨询邮件发给德国佬,收到的是技术文档,发给上海收到的只有几个字“说明书一般会随包装提供”。
我得到的这个主轴是一条最高转速90000转的内圆磨专用的电主轴,参数见下表

尾部有很多连接器,标注的名字也不是明文,而是编号,刚开始我以为之故弄玄虚,看完说明书才知道确实很复杂。电气连接头是个定制品,十多根线,实在是摸不着头脑

还好德国人友好的发来了电子档的说明书,可见功能还是很丰富的,有测速编码器,用于三防的气封,油气润滑,主轴冷却,磨削的内冷通道

使用油气润滑的主轴存储条件还是有要求的,为了避免结露造成生锈,在有温度变化的运输过程都需要有效防护

推荐的安装条件,注意建议的夹具开口间隙是0.01-0.02mm,避免安装的时候对主轴造成损坏,轴端有个德文“UNTEN”,意思是向下,这里是用来流出多余的润滑油的

连接功能图如下,我的翻译水平有限,关于L的用法搞不懂,请教专家
A1,A2...:油气润滑
B1:主轴冷却输入
B2:主轴冷却输出
KV:通过轴端的内冷通道
L:泄露的冷却润滑??
L(D):泄露的冷却润滑,旋转单元???
L(S):泄露的冷却润滑,主轴???
S1/S:气封,主轴端的
S3:气封,内冷端的
T:回流端,最长接5m的管子,压力小于0.1Bar

电气端子是个定制品,骨骼清奇,内建了速度传感器、主轴编码(内部代号)、PT1000的温度传感器、关断温度传感器、报警温度传感器,功能很全

电缆也做的很牛

润滑使用油气润滑,GMN自己配套了专用的润滑站,我在现场也看到了他但是我的注意力被这主轴吸引,错失了。以前一直以为油气润滑很简单,用个超声波雾化器加空压机就行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才了解到:
1、需要绝对除水
2、需要过滤油
3、油是间断提供的,并不是连续的
4、经过混合阀之后的油气管路长度是有限制的

关于润滑量,有点不太理解,如下图所示
1、每次供油的容量是30-35立方毫米,也就是0.03ml,大约对应水粘度的一滴左右
2、主轴速度越高,需要的油越少,少到18万转的主轴每4分钟才需要1滴油?????这么少??

在主轴启动之前,需要在主轴位置的油气润滑管末端测试压力,但是说明书里面以黑体字强调了一定要在启动主轴之前去掉压力表?难道压力表会造成什么影响??

主轴的冷却也是有温度限制的,在10-35度之间,最大5bar的压力

冷却介质可以是水、水+30%乙二醇(也就是车用冷却液)、VG5标准的低粘度油,但是可以使用的最高功率依次下降,可见纯水的冷却效果最好

使用的冷却液的PH值也有明确的规定,需要介于8和9之间,并且不能和铝有反应,可见主轴内部的冷去通道是铝材质的

工作电流我也没有看明白,怎么S6制式的最大电流比S1制式的最大电流还要低呢???

关于转速,厂家的建议是如果低于一半的最大转速,就建议使用更低转速型号的别的主轴,而不是降额使用,要不然输出功率会很低

测速信号居然是个正交输出的信号,既可以测速,又可以当成编码器用

关于启动顺序,依次是
润滑
预润滑(长时间停用之后需要做)
主轴冷却
检测主轴温度
气封
安装夹具(刀具)
启动变频器

关于气封的气体,会流经轴承,所以需要做好除尘除水

本来打算试一下,看完说明书发现还好没有贸然上变频器,感觉还需要半年时间做准备

本人能力有限,也不是这个行业的,有些问题已经提在了上文,请各位高手大侠赐教!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diy玩用不着这么专业的吧?有一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网友:
太高端了,用在工业上也应该是精密加工了。

网友:
夹头是装多大刀的?感觉像是内外圆磨得主轴啊。

网友:
更多地了解了精密机械严格的运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