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带眼镜飞瞬间懵逼不敢打舵炸机没有方位感

楼主(2021-02-26):
6级风第一次带眼镜飞瞬间懵逼不敢打舵6级风炸机,我提前告诉朋友,我说摘眼镜就立刻给我摘眼镜,结果这个明智之举避免了丢机,总结;风太大不能戴眼镜飞,因为你感受不到风就无法打杆对抗风,飞机不会在原地不动,另外场地最好平坦辽阔视野好的大地。教训;1地形选择失败,过于复杂2;天气选择失败,风力过大6级风,3;不适应眼镜进不了状态。带上眼镜飞机起飞我感觉不到自己位置,吸取教训再接再厉加油,大神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么大的地方,往前飞,高飞就好了。

感觉是飞自稳定,一松手,镜头往上,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了。

勇气,是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地方,往前飞,高飞就好了。

感觉是飞自稳定,一松手,镜头往上,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了。

对就是自稳,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B:
其实最好还是手动飞,降落一定要逆风,否则看不好高度。
做里后就是放心大胆飞

网友C:
第一次,感觉飞的太高了,容易丢机,场地平坦最好,小范围飞,先适应一下眼镜的操作感觉。

网友D:
还是操作不熟练吧,天气也有关系,是不是镜头太高了想要悬停都看不到前面。

网友E:
需要习惯!看屏或眼镜其实差不多,先离地飞飞,习惯后再大范围飞,刚开始,我也是不习惯,在家里飞2寸小机,贴地拖地飞,一步一步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操作不熟练吧,天气也有关系,是不是镜头太高了想要悬停都看不到前面。

说得太对镜头是高,前面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感觉飞的太高了,容易丢机,场地平坦最好,小范围飞,先适应一下眼镜的操作感觉。

是的场地不平坦,小范围飞,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A:
其实你已经豁出去了,可以飞慢一点,调镜头底一点,控制好向前(不要向后),左右,高度等,就像一隻小鸟了

网友D:
第1次进行主视角飞行,把镜头降下来或者放平体验一下,这个感觉慢慢再把镜头抬高,就我个人感觉的话,有屏幕的飞行经验上,眼镜应该不会太难才对。

网友F:
要通过镜头角度细微的变化感知 机身姿态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已经豁出去了,可以飞慢一点,调镜头底一点,控制好向前(不要向后),左右,高度等,就像一隻小鸟了

感谢大神指点,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1次进行主视角飞行,把镜头降下来或者放平体验一下,这个感觉慢慢再把镜头抬高,就我个人感觉的话,有屏 ...

感谢大神指点,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通过镜头角度细微的变化感知 机身姿态的变化

感谢大神指点,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还是手动飞,降落一定要逆风,否则看不好高度。
做里后就是放心大胆飞

感谢大神指点,记住了

网友G:
6级风就别飞了,三四级风5寸的可以飞下,涵道也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6级风就别飞了,三四级风5寸的可以飞下,涵道也不好飞。

感谢大神指点,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习惯!看屏或眼镜其实差不多,先离地飞飞,习惯后再大范围飞,刚开始,我也是不习惯,在家里飞2寸小机 ...

感谢大神指点,记住了

网友H:
请问你第一次带眼镜飞会头晕吗

网友I:
某宝买点地碟放地面上,当参照物,飞个几次就好了,方向感就有了,不会上天就蒙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第一次带眼镜飞会头晕吗

倒是不怎么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某宝买点地碟放地面上,当参照物,飞个几次就好了,方向感就有了,不会上天就蒙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谢谢大神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