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银燕数字舵机9051抖舵的问题!

楼主(2021-02-26):
银燕数字舵机9051抖舵的问题。四个舵机全抖,手扶住会停止,动一下舵,又开始抖啦,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师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
可能是干扰

网友A:
唯一一个办法,换舵机!

网友B:
与舵机无关,不可能四个舵机都有毛病。检查下是不是电源电压不稳或者更换接收机试试。

网友:
也不排除其中一个舵机有故障造成对其他的舵机的干扰,可是试试逐个拔除舵机来排查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唯一一个办法,换舵机!

正确,银燕9051抖舵我碰到很多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银燕9051抖舵我碰到很多个了。

原来也用这款9051舵机,也没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4个都这样概率太高,换个接收机试试

网友:
银燕9051迟早没有不抖的

网友:
用过再评论。我用过所以我知道

网友:
降点电压也可以

网友:
信号频率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舵机无关,不可能四个舵机都有毛病。检查下是不是电源电压不稳或者更换接收机试试。

换过接收机了,没有多大变化。

网友:
检查接收机看看

网友D:
垃圾9051,全看人品运气,我之前买来新的都有坏的,归中也不好。如果仅是抖,归中OK的话就用吧,数字舵机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垃圾9051,全看人品运气,我之前买来新的都有坏的,归中也不好。如果仅是抖,归中OK的话就用吧,数字舵机会 ...

看来银燕数字舵机不能买啊!

网友:
现在对银燕失望了

网友E:
不一定是舵机的问题。如果连接的舵面具有较大惯量,或者结构刚性低,容易引发震荡。可以断开舵面连接看看会不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舵机的问题。如果连接的舵面具有较大惯量,或者结构刚性低,容易引发震荡。可以断开舵面连接看看会 ...

谢谢。跟你说的一样,这是震荡引起的抖舵。我装机一般都要求紧配合,舵机、拉杆、舵角虚位间隙很小,再加上用的小塑料合页铰链,很是灵活,于是就出现了舵机在中位点不停的寻找平衡点,引起震荡抖舵的现象。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F:
买了几颗给3P机用,200多个起落报废。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跟你说的一样,这是震荡引起的抖舵。我装机一般都要求紧配合,舵机、拉杆、舵角虚位间隙很小,再加 ...

请问怎么解决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解决的,多谢

根据许多热心模友提供的信息,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造成抖舵的原因有这么几点:1.舵机解析度太高;

2.舵机臂至舵角拉杆连接的虚位太小,
3.尾舵与舵机之间的拉线太紧,虚位也太小;
4.活动翼面与固定处的连接阻力小,太灵活(我第一次用这种小微型塑料合页);
针对以上几点,分别作如下处理:
1.舵机的解析度我们做不了调整,(厂家应该可以调);
2.把舵角、舵机臂穿拉杆的孔分别扩大了一些,以增加少许虚位;
3.把连接舵机与尾舵的拉线松了一些,留一些虚位出来;
4.在活动翼面与固定处正反面粘了几处纤维胶带,增加些阻力;
这样做完调整之后,现在基本不抖舵,可以正常飞行啦!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几颗给3P机用,200多个起落报废。

这款9051只能飞F3P机型,之前用的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许多热心模友提供的信息,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造成抖舵的原因有这么几点:1.舵机解析度太高;

2. ...

多谢指点

楼主:
不客气,天下模友一家亲。

楼主:
发几张靓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9051只能飞F3P机型,之前用的还好。

银燕还是可以,但是它是主打娱乐机,比如说FMS之类的。拿来飞运动类像F3P,花式等确实强人所难,一个起落下来舵机都是烫的。

网友H(2021-03-29):
哈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贵的舵机,贵有贵的道理!当然不是说便宜的就不能用,只要了解原因,做出调整后也是能用的。就和飞翔@天空说的那样调整,但这只适合初级3p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贵的舵机,贵有贵的道理!当然不是说便宜的就不能用,只要了解原因,做出调整后也 ...

网友I(2021-05-23):
我的这舵机控制升降舵也是抖舵,看你帖子后将舵角孔扩大了还是不行,后来将拉杆外套一小节导管,将导管粘在机身上,使碳纤拉杆产生变形,与导管摩擦形成阻尼,基本消除了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这舵机控制升降舵也是抖舵,看你帖子后将舵角孔扩大了还是不行,后来将拉杆外套一小节导管,将导管粘在 ...

好办法

网友(2021-07-14):
前辈,9051抖舵很正常 。几年了我一直飞9051,飞几百个起落肯定没问题的。3p起飞150克左右,方向拉线的稍微放松点,升降拉杆的不会抖,3p 重量上去了必抖

网友J:
9051   和08  一代神器,用9051和08飞3p,就像摩旅西藏,100排量也能到拉萨

楼主:
引用 网友J:
9051   和08  一代神器,用9051和08飞3p,就像摩旅西藏,100排量也能到拉萨

恰当的比喻。

网友K(2021-09-07):
老早就放弃银燕的小舵机了‘抖舵’不顺滑‘线性差

楼主:
RE: 银燕数字舵机9051抖舵的问题!

引用 网友K:
老早就放弃银燕的小舵机了‘抖舵’不顺滑‘线性差

您现在飞小飞机用什么舵机?我参考一下。

网友:
用数字舵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现在飞小飞机用什么舵机?我参考一下。
我的小3P全是蓝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