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高频头对频萝莉接收机及设置通道输出

楼主(2021-02-26):
最新的多协议高频头固件已经支持萝莉协议,可以对频萝莉接收机了,但是设置接收机输出ppm或sbus就需要一个脚本了
高频头固件:https://pan.baidu.com/s/15P5yWAsn72MA3XyySeZTWw  提取码:prmv
脚本:放入sd卡SCRIPTS 内 TOOLS文件夹
https://pan.baidu.com/s/1sHKge3rbQXTs02kOUNZSCQ
提取码:xfdo
在jumper t-lite上亲测好用

网友A:
我是四合一高频头,也买四个萝莉三代接收机,PWM可以用,短接5-6通道,没有PPM和Sbus信号,一度就结,等着飞固定翼再用。不知道这个高频头固件怎么使用。

网友:
楼主能说的详细一点,我是刷每晚构建才对上频,只能用PWM模式

网友:
楼上各位用四合一高频头的伙伴,请教一下,7通怎么刷成9通呀

网友(2021-06-11):
正好有萝莉和jumper

网友B(2021-10-24):
请教楼主,t-lite刷最新固件,协议列表里也没有loli协议选项,求解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A:
我是四合一高频头,也买四个萝莉三代接收机,PWM可以用,短接5-6通道,没有PPM和Sbus信号,一度就结,等着 ...

把协议固件刷最新版然后直接把第二个链接的固件放到scripts的tools文件夹就可以了,遥控器上就可以设置通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t-lite刷最新固件,协议列表里也没有loli协议选项,求解如何操作,谢谢

最新固件有的,是协议固件不是系统固件

网友:
大神……萝莉接收机电压回传功能怎么实现呢。。。

网友(2022-03-11):
好像不太行

网友:
好用,tx18s也可以

网友(2022-09-29):
你好,我的萝莉接收机咸鱼上买的。上面有电压回传。但是电压变化并不会显示。求赐教。谢谢

网友(2022-11-30):
四合一的高频模块,有开源么?还是只能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