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安装位置

楼主(2021-02-26):
滤波电容焊接在电调的电源焊盘上,和焊接在电调动力线插头处,有区别吗,有人说电容离得远了,就没效果了,真是这样吗?

网友:
智商离得远了确实没效果,电容离得远了咱也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那就尽量离的近点,问题是离那里近点?

网友:
看你想稳定哪端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焊接在板上好吧,电容是储存电荷的,通过提供额外电荷稳压,引脚电阻要小才好,硅胶线也是有电感的,这不就是lc滤波器的结构?瞎猜一下。

网友:
靠近分电板把吧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

网友:
之前看过一个用专业的滤波器测试的视频,结论是安装在电调或是分电板电源输入焊盘位置比较好。

网友:
一邊裝一個,不就好了

网友:
没那么玄学,我的其中两台机就是安在XT30插头

网友:
没错,而且用火电和水电也有差别,火电爆发比较强,水电续航更厉害,但是最好的还是核电,兼顾爆发和续航,但是核电比较贵

网友:
不懂别瞎扯,电容要焊在电调的电源端,引线越短越好,这不是什么玄学。搞开关电源的都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