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问一下TG520官方:这是怎么扫齿的?

楼主(2021-02-26):
托就不要进来了,正面说问题,这是怎么扫齿的?

装机没装好?间隙大了?不会飞?手法问题?拿飞机往地上砸的?故意拿硬东西怼的?大齿质量问题?

麻烦正面回答问题?到底是以上哪个问题?我真的想不通原因!

也请别攻击人,正面讨论问题!!谢谢!!

(本人论坛的账号被莫名其妙的封了,没骂人,没反动言论,只是说了一些圈中实话而已,不明白为啥注册一个被封一个,封了也没关系,再注册一个就好了。
这个号也是专门用来讨论tg520的设计缺陷,和一些改进方法,在讨论技术方法,也讲讲一些有意思的娱乐八卦,省着枯燥无聊。我只发帖,不评论,不回复!我怕被封号,谢谢理解)

网友:
电机位置侧板抗扭不行。主要原因在于主轴没有第三轴承座,不信的话自己用力掰电机,在这种高转速下一单负载大且电机齿角度轻微变化就会掰掉齿,有条件的可以改进侧板或者加强件怼上

网友A:
有这时间不如研究一下,换别的厂家大齿,改装一下,成功了,大家都佩服你。而不是就转着牛角尖,真没意思。这论坛是学习和分享经验。摩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不是拿某个产品说事,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时间不如研究一下,换别的厂家大齿,改装一下,成功了,大家都佩服你。而不是就转着牛角尖,真没意思。 ...

理论上改装是可行的,重新画侧板,然后参考之前x3改主电机驱动皮带的结构做,皮带轮可以宽一点,然后顺便重新把侧板电机座加强那部分用碳板代替,而且固定死孔位。就再也不会扫齿了

网友:
另外就是,既然知道模数,那就按亚拓的套路,直接把孔位就固定死。比如原厂是93t 1m大齿,用10t电机齿,那直接主轴距离电机轴中心就是51.5mm,那这再扫齿就是厂家齿轮的锅了

网友B:
崩的全是下半部分,肯定有原因。

网友:
奇怪这机为什么卖那么火

网友:
快进到禁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时间不如研究一下,换别的厂家大齿,改装一下,成功了,大家都佩服你。而不是就转着牛角尖,真没意思。 ...

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可以观察一下,最近喷富丽的帖子和留言会变多,因为富丽曝光了新机,有人要打压富丽!是谁打压我就不说了。
说跑偏了,拐回来说tg,为啥封我id,就因为我之前把飞tg遇到的问题都说出来了,封我id我以前的帖子就看不到了,还有看看tg的托,从来不讨论飞机问题,只会侧面攻击人,继续攻击,我就继续发帖,我看看能封我几个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崩的全是下半部分,肯定有原因。

第一个照片崩的是上半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可以观察一下,最近喷富丽的帖子和留言会变多,因为富丽曝光了新机,有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