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穿越机小白,想升级一下硬件

楼主(2021-02-26):
陆陆续续玩固定翼7年,边工作边玩,没有练习过固定翼的飞行动作,只会简单平飞动作,2020年跟本地师傅入手穿越机,没有上过眼镜,只是目视飞行,现用:
遥控器天地飞6二代,
穿越机5寸,F4飞控,熊猫图传,平头哥摄像头可正常飞行,
年底留本地过年练习模拟器水平能正常正反转圈,降落有点狼狈。如果升级一下
1.小黑羊全套
2.大疆天空端
3.大疆眼镜v2
4.睿思凯遥控器x9D
如果按顺序升级怎么排序比较好?
想尝试穿越飞行不考虑出坑的话。

网友A:
2.大疆天空端
3.大疆眼镜v2
数字图传真的很香,这些都是不容易坏的东西
遥控器什么的没有必要。
futaba的控,也就用了两个摇杆和4个开关而已。

网友B:
要是我,我就先升级控,加上tbs,最后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大疆天空端
3.大疆眼镜v2
数字图传真的很香,这些都是不容易坏的东西

我的遥控距离实在是很近呀,也没有增程天线。所以有点难以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我就先升级控,加上tbs,最后弄图传。

我也是这个计划的,因为这个投入最实惠,有二手的话,会优先考虑~

网友C:
现在的遥控器只要稳定的话,那就先投资眼镜,体验会更明显,穿越机没那么多功能,四个摇杆好用就行(本人飞穿越机一个开关都用不到,摇杆解锁,全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遥控器只要稳定的话,那就先投资眼镜,体验会更明显,穿越机没那么多功能,四个摇杆好用就行(本人飞 ...

感谢版主大大指点~

网友:
全上大疆省事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遥控器只要稳定的话,那就先投资眼镜,体验会更明显,穿越机没那么多功能,四个摇杆好用就行(本人飞 ...

请问一下版主,你常用的是什么控啊,哪个控接黑羊比较的便宜,最好是固定翼和穿越机兼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版主,你常用的是什么控啊,哪个控接黑羊比较的便宜,最好是固定翼和穿越机兼备的。

我常用这俩,固定翼穿越机都能用。黑羊没接触过,我们这边属于边防地区,一直没玩远程固定翼

网友E:
楼主,还是先练好戴眼镜手动飞,再考虑升级设备吧,目视飞行很受限制,上眼镜适应期间又是一通炸,上了好设备,炸的不心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先练好戴眼镜手动飞,再考虑升级设备吧,目视飞行很受限制,上眼镜适应期间又是一通炸,上了好设 ...

感谢提醒,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