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推荐个4寸长续航暴力牙签配置

楼主(2021-02-26):
价格不要太贵的配置,最好写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长续航和暴力其实挺冲突的,长续航基本意味着长时间稳定低电流放电,暴力又要短时间高电流。。。所以还是先摸摸清楚自己想要的啥吧

网友B:
可以参考iFlight 翼飞 Chimera4 奇美拉,去年底装了我组了一台,用的chimera4的机架,这个机架兼容性很好,便于改造升级。飞控方面我用了幻蜂的aio,接口多,据说容易崩,但是我还没遇到,价格相对亲民。电机采用iflight 1404,和套机一样。图传和控一直都用black sheep,gps因为机架打印件的原因用了iflight家的gps,其实用刀改一下打印件也可以用其他家的。过年入了大通新出的roma机架,但是一直没装起来,还在规划中,飞控估计还是aio一体的,图传和控也还是bs家的东西,考虑装个runcam的4k卡录进去,目前摄像头略大一点,强迫症的我表示不完美的话不想装。
这2个机架都能兼容20*20的飞塔和aio一体飞控,也都有中部和尾部2个安装孔位,兼容性都还不错。其他的我就没用过了,不太清楚。
4寸桨貌似目前可选择不多,要挂狗的话个人建议选螺距大的,2叶效率高,对长续航有帮助。挂gopro5session基本没问题,挂裸狗更好。电池从4s650到4s850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iFlight 翼飞 Chimera4 奇美拉,去年底装了我组了一台,用的chimera4的机架,这个机架兼容性很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续航和暴力其实挺冲突的,长续航基本意味着长时间稳定低电流放电,暴力又要短时间高电流。。。所以还是先 ...

1408电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iFlight 翼飞 Chimera4 奇美拉,去年底装了我组了一台,用的chimera4的机架,这个机架兼容性很好, ...

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C: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用4寸机,1860 2300kv电机,起飞总重378g,18650 3S VTC6, 今天飞航线12分,回电3.6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用4寸机,1860 2300kv电机,起飞总重378g,18650 3S VTC6, 今天飞航线12分,回电3.67V ...

你这个暴力吗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先想想自己需求是什么。最好是暴力和长续航各一架。

网友:
今天有个领悟,选轻的机架和电机,最重要,其他随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