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舰在建上层,0.4mm马口铁板折直角无解

楼主(2021-02-26):
100比例105济南舰,上层建筑0.4mm马口铁板,由于上层好多地方都是直角,所以需要把马口铁折成直角,试了好多办法(图中是用尺子把需要画线的地方抵住,然后用半圆锉的顶使劲划,但是收效甚微),最后还是需要用尖嘴钳的平口处夹住,再弯几次(有时候都觉得金属疲劳快断了),最好的结果就是途中这样了,但还是有一定的弧度,请教一下各位,大家对于金属类折直角并且弄的棱角分明有什么方法吗,头脑风暴一下

网友A:
折角线部位用钩刀划几下,不要划断,就能折出(划线向外)你要的效果了。你真是不听劝哦,铁皮舰桥真不适合051模型。我当年也尝试过。

网友B:
钳子夹住用锤子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子夹住用锤子砸

有没有动静小点的办法,怕邻居会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角线部位用钩刀划几下,不要划断,就能折出(划线向外)你要的效果了。你真是不听劝哦,铁皮舰桥真不适合 ...

比如说中间那个槽是这样,是要往红色箭头方向还是蓝色箭头方向弯啊

网友C:
用台虎钳加榔头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台虎钳加榔头就搞定了

怕邻居会找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好之后是往划线的方向折还是往反方向折

网友E:
做个简易的折弯机就容易多了,还不怕邻居吵

网友:
我是用钩刀划的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试过用钢钉,但是不尖,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简易的折弯机就容易多了,还不怕邻居吵

您是用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试过用钢钉,但是不尖,没什么效果

就这工具:钩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中间那个槽是这样,是要往红色箭头方向还是蓝色箭头方向弯啊

望下折,可用钩刀划线,我的材料是铜,铁皮没用过,钓刀可选割电缆壳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望下折,可用钩刀划线,我的材料是铜,铁皮没用过,钓刀可选割电缆壳的那种

好的谢谢了,您用的铜皮是多厚的,我那是0.4mm的,同样的钩刀能不能划开

网友:
老师的解答很耐心,赞一个

网友:
大佬你这个工具第一次见。有意思
叫啥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是用的那个?

类似这样的,可以自己做个微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这样的,可以自己做个微型的

这厉害了,神器的样子

楼主:
前几天奶奶在这,工程处于停工,声音太大怕打扰奶奶休息。今天有时间了,出去整,圆窗已开好,但是开的直径有点大,本来想弄类似肯特窗的结构,但后来一想,要什么肯特窗,要什么自行车,舍去,大点大点吧,也没法缩小了,实在不行套一圈热缩管,厚一点也就显小了。方窗就费劲了,开大圆孔,打磨成方孔。图纸窗户直径3,钻头最小的3.2,没办法,凑合来吧;至少脑残的把门开了,老师说这样会进水,其实我在做一艘潜艇。找时间把门封上,做密封门

楼主(2022-07-02):
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搞船,船体从20年开始,一直弄到现在,算是全部完成了,很感谢我的师傅,胡老师,很有耐心。因为我是那种问什么问题都能问到别人烦的那种,比如蒙皮,用什么胶,第一根蒙皮怎么粘之类的,胡老师都很耐心的跟我讲,在此再次感谢胡老师。后甲板还没封,今天下午刚把方向舵调好,晚上可以直接封了。有一点瑕疵,就是方向舵当初开孔的时候位置不太正,偏。但是之前在试航的时候不影响,没啥大问题,除了美观。接下来整船做好防水后可以整上层建筑了

楼主(2024-03-19):
上层建筑完成,主炮,深弹发射器,雷达为打印件。就差喷漆了,预计今年上半年(尽量五一之前)完工

网友G:
大神们都开始玩金属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们都开始玩金属的了?

别骂了大佬,跟老师学的金属上层,做的不好,只可远观不能近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别骂了大佬,跟老师学的金属上层,做的不好,只可远观不能近看

谦虚了,我还在玩儿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谦虚了,我还在玩儿纸的

纸模改RC更是大神

网友:
一百多块钱搞一个50或者70的精密台钳,画线后折弯,轻松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