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开心爽飞

楼主(2021-02-26):
之前因为定速磁铁丢失,导致定速一直是处在最大油门,造成震动,尾巴一直抽风,现在问题解决,终于可以爽飞了

网友A:
霍尔测不了转速就定不了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测不了转速就定不了速度了

是的,我说的定速是油门曲线定速,所以一直都是最大油门在飞

网友:
要检查磁铁

网友B:
你现在用的什么油啊?

网友C:
飞机加油,人加红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的什么油啊?

威宝,下一步准备自配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加油,人加红牛

不加红牛容易迷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威宝,下一步准备自配素油

自配油有没有硝基甲WAN

网友:
油机的油料供应是个问题

网友E:
恭喜。不过机械部分是不是还是有振动源啊。理论上就算最大油门也不应该金鱼尾

网友:
我也是一直用这种小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配油有没有硝基甲WAN

肯定没有了,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不过机械部分是不是还是有振动源啊。理论上就算最大油门也不应该金鱼尾

满油门超转引起的震动

网友:
小磁铁备用的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