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架fms守护者1220,可以使用3s1p的21700锂离子电池吗?

楼主(2021-02-26):
好几年不放飞机了,有些知识都忘记了。

3s1p的21700锂离子电池5000毫安时,重210克,持续放电3c,最大放电5c,可以用在fms守护者1220固定翼上面吗?

网友:
应该可以飞

网友A:
放电C数太小了,而且5000ma有点太大了吧,固定翼起码30c的差不多

网友:
飞机电调是20A的,电池最大5C放电,可以支持到25A,持续可以支持15A,按照这个数据来说应该是可以用的,不过可能会有隐患存在,如果你一直最大油门,那有可能电池会过热。

网友:
用4s吧,电芯要用vtc6

楼主:
好的好的,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C数太小了,而且5000ma有点太大了吧,固定翼起码30c的差不多

电调才20安,你弄30C,5000MA30C啥概念

网友:
21700电池 8C的就挺不错。4.5乘以8 =36A  一般来说足够了。 毕竟电调就是30A电调。  我用10C的呵呵,主要不贵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是刚从这款开始入魔。我买的狮牌的1500 35c的,因为没有25c的了,目前测试时,油门开到8成是没事。当然,也是较短时间,没有两三分钟那种试过。

网友:
我用21700 4s2p 10000mah,放电3c的飞过塞斯纳,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