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飞机能在6轴自稳模式下飞3D?

楼主(2021-02-26):
新手菜鸡,觉得小飞机太贼了,伟力k123自稳模式下手感和中型飞机(500级)接近,如果切换成3D模式那不是人飞的,那是神才能飞(B站上罕见用迷你机做连贯成套3D动作的)。但是6轴模式又不能翻。想请问有没有什么小机能同时兼顾自稳和3D的?

网友:
自稳模式貌似飞不了3D吧

网友:
改陀螺仪感仪

网友A:
啊,写错了,好像可以改陀螺仪感度吧,3d下是0,6g下是100,改成50就能了,嗯...好像是有这么个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写错了,好像可以改陀螺仪感度吧,3d下是0,6g下是100,改成50就能了,嗯...好像是有这么个设定

应该不行哦,看了别人说是开关选项来的

网友:
6轴出来以前的地平线小鸡都比较稳,但也是要有基础才能飞的,6轴机子比以前的共轴双桨还要稳定,任何新手都可以飞只要你告诉他基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