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飞电直的大佬们,油门改为自回中的好还是不改好?

楼主(2021-02-26):
问下飞电直的大佬们,T14SG的油门改为自回中的好还是不改好?

网友A:
四轴自动悬停,放手脱控,所以需要回中,直升机想悬停要么正螺距要么负螺距,回中的话左手指会很累

网友B:
直升机回中还咋玩

网友C:
哈哈不能回中,一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你装飞控的话 可以回中!

网友E:
直升机和穿越机一样,最低点为0油门,最高点为100油门,中间是线性的,给多少油就是多少油。
直升机飞行一般会开启定速,也就是油门值固定,靠正负螺距控制,那油门杆就变成控制正负螺距了,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所以油门杆归中没有意义。
装了飞控,用飞控控制飞行航线除外。

网友F:
直升机要不断变化罗距,居中摇杆还怎么玩?

网友G:
玩植保机都没必要改回中,直升机更不用了。改了之后你会很难受,降落都费劲

网友H:
你想居中也行 只能正飞了 你把居中的螺距设定到直升机正好可以悬停空中的螺距 玩久了手废了

网友I:
直升机油门不能回中,回中螺距是零。这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