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可以决定皮带居中

楼主(2021-02-27):
想了半天没通,求解,谢谢大家

说得好,没摆正。

网友A:
皮带在尾管从横的扭成竖的有一个反扭力的,不居中是正常的,这个无所谓,毕竟有一个挡边不会让皮带跑掉,非要居中,只能用一个导轮强制调整皮带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在尾管从横的扭成竖的有一个反扭力的,不居中是正常的,这个无所谓,毕竟有一个挡边不会让皮带跑掉,非 ...

网友:
左边向后拉,右边向前推皮带就居中了。平行与否决定和皮带质量是否能居中

网友:
强迫症的表现。尾巴很漂亮哦

网友B:
皮带有自动回中的特性。偏一边说明皮带与轮子不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带有自动回中的特性。偏一边说明皮带与轮子不垂直

网友C:
什么飞机?很漂亮。

网友D:
不可能居中,1前皮带轮水平的,后皮带轮垂直的,皮带是扭曲的。2转动过程中皮带一紧绷一边松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居中,1前皮带轮水平的,后皮带轮垂直的,皮带是扭曲的。2转动过程中皮带一紧绷一边松弛的

言之有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言之有理,谢谢

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气了

你知道哪里有k牌电调设置说明吗?准备装电设,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有自动回中的特性。偏一边说明皮带与轮子不垂直

好像有点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飞机?很漂亮。

大菠萝

网友E:
这个飞机有点意思,尾桨夹的螺丝是楼主自己加长的吗?这玩意能帮舵机减负,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有点意思,尾桨夹的螺丝是楼主自己加长的吗?这玩意能帮舵机减负,学到了。

SAB,亚拓部分机型的尾桨夹上就减负的构造。确实是用心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B,亚拓部分机型的尾桨夹上就减负的构造。确实是用心的设计。

亚拓的设计效果很小。450sport的桨夹实测负载仍然很大,还需要自己再加配重。根本就是装个样子,没有经过计算和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哪里有k牌电调设置说明吗?准备装电设,一头雾水

优酷搜  k牌设置  就有我们日总的视频  论坛也有

网友:
皮带轮和皮带宽度一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