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master TX16S 和jumper t16这两款遥控器到底哪个好吃

楼主(2021-02-27):
Radiomaster和jumper到底哪个靠谱?

网友A:
我自己用的t16,目前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但听说TX16S是在t16发布后出的,规避了不少t16的潜在问题,比如排线氧化接触不良等。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t16,目前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但听说TX16S是在t16发布后出的,规避了不少t16的潜在问题,比如排线 ...

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换控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换控了没?

没有,继续用我的xg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继续用我的xg8

顺便请教一下,直机用的k8还是mb呀,插了几个卫星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一下,直机用的k8还是mb呀,插了几个卫星呀?

都能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能用啊!

这句话怎么理解呀,一般jr都是一个卫星天线,意思是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怎么理解呀,一般jr都是一个卫星天线,意思是不稳定?

我用神经元陀螺仪的,接收机是用sbus连接的,所以我没有连接卫星接收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神经元陀螺仪的,接收机是用sbus连接的,所以我没有连接卫星接收的经验

好的,谢谢大佬,看你头像是jr的控,谢谢,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