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如何携带大些的船摸

楼主(2021-02-27):
冰河开始融化,电池组已准备齐。一个问题摆在面前,以前45cm的小船放在手提袋里即可出行。现在搞了追击手85cm长,加上板控再加6组电池。15斤左右的重量,如何外形携带更方便啊,请大佬指教。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开着去

楼主:
用行李箱还是用大背包呢。头疼

网友:
自已动手做个专用箱.

网友:
用双肩大背包

网友:
遥控车拖着去

楼主:
登山包都装不下

网友:
背的话,只能做个匹配的大包包

网友A:
建议做个支架,把船体固定着,弄个小拉车,很便宜的那种

网友:
有一种桶型开口背包,大约60多cm高,可以背着,露出2、30cm没多少问题。

网友B:
首先后备箱的空间肯定够用了,因此我猜你的困难应该是家里到车上这段路,以及车上到河边这段路。

可以做一个简易,轻便的,可折叠的架子,带轮子。牵着走。其他设备放双肩背包里。

或者干脆买一个那种可折叠的儿童车,把船插到里面

用遥控车的方法我之前试过,其实更麻烦,又要拿车又要拿船,而且需要一个挂斗用来载船,手都不够用了。1/5车的话可以不用额外的挂斗,直接绑在车顶,但1/5车重啊,好几十斤,拎着也挺沉

其实话说回来85厘米还算可以了,抱也能抱得住

网友C:
玩船人的玩船时间又到了吗?

网友C:
85cm算个什么事,我1.3米的船都能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5cm算个什么事,我1.3米的船都能拿

1.3米怎么携带,前次就因为体积,本来想上115,后来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米怎么携带,前次就因为体积,本来想上115,后来直接放弃。

可以徒手拿或者拎着船架一起。施展不开的地方就竖着拿,当然别的工具电池遥控器就放背包里啊。近距离走的动就这么解决啊。远距离放汽车上啊。

网友:
我的水手1000就是桅杆折叠,小拖车拖着走的,不过得临时组装和拆卸,比较麻烦。

网友:
买个车吧

网友:
出门100斤起步
不算吃的喝的

网友E:
新手提问,正在造个65的manta,银燕ES3005的舵机要搭配什么样的电池呢?我看飞机锂电都讲究c数,帆船有这个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个支架,把船体固定着,弄个小拉车,很便宜的那种

小拉车已买,兼顾平时搬些重的东西,正考虑做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后备箱的空间肯定够用了,因此我猜你的困难应该是家里到车上这段路,以及车上到河边这段路。

可以做 ...

你说的对,家到车,车到河边。这段距离。我考虑手拉车加固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船人的玩船时间又到了吗?

4月份就吃开河鱼了。冰面融合就下河。四组电池已经备好。

网友F:
可以考虑弄个储运箱,银子不是问题的话,某宝可搜铝合金储运箱定制,要性价比的话爱丽思的车后备箱储物箱,1.1米长以下的都可找到合适的,价格在一百六左右或更低,就是没有找到有定制pvc箱子的厂家,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弄个储运箱,银子不是问题的话,某宝可搜铝合金储运箱定制,要性价比的话爱丽思的车后备箱储物箱, ...

是个办法,谢谢

网友:
没条件,最低配置船架加手提绳。有条件,定制铝合金箱子,内衬为海绵

网友:
我弄的露营小拉车,船长1.45米,重15公斤,还不算其他。

网友G:
以前是用木方做个架子把船绑在上面,架子可以绑在我的摩托车后座上,现在升级四个轱辘了直接后备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是用木方做个架子把船绑在上面,架子可以绑在我的摩托车后座上,现在升级四个轱辘了直接后备箱了

网友H(2021-04-11):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赞

买了个户外的布袋子船和控一起装起方便,电池用工具盒装,船架用6元的轻便马札替代。最后够个头戴手机支架录像。呵呵一个人玩模型的寂寞。

网友I:
我1.8米的小船都不敢大声说话

网友:
40斤的055让我很头疼

网友J:
某宝搜索木原旅行,里面的背包都很大,装个60CM的车船都可以用,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提问,正在造个65的manta,银燕ES3005的舵机要搭配什么样的电池呢?我看飞机锂电都讲究c数,帆船有这个 ...

船上没有太多需要动力电的地方,只有接收机和舵机,其实我觉得充电宝最合适,直接有5V输出,不需要降压模块(电动船的电调一般都额外有5V输出给接收机和舵机使用),
最近陪模友一起开发的四舵机划桨小船,其中小号的四个9克舵机款就可以使用充电宝供电。

网友K:
我是某宝上定制的箱子,箱子比出厂纸箱的优点就在于它有一个提手方便单手提着,
如果家到车,车到岸边距离不远的话,完全没必要额外的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1.8米的小船都不敢大声说话

我都没有勇气上1.2米左右的船,1.8米会不会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某宝上定制的箱子,箱子比出厂纸箱的优点就在于它有一个提手方便单手提着,
如果家到车,车到岸边距离 ...

费用有点大,觉得搞个箱子装控和电池工具,在箱子上面做个船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某宝搜索木原旅行,里面的背包都很大,装个60CM的车船都可以用,便宜又好用。

谢谢,已经买了

网友(2021-05-12):
我的64CM的船,用的450直机包

网友I(2021-07-08):
引用 楼主:
我都没有勇气上1.2米左右的船,1.8米会不会太难了
我个人觉得大船装零部件不用考虑空间问题,细节比小船好做,就是携带不方便

网友F:
有一个思路供大家参考,超硬瓦楞纸箱或塑料中空板箱,可定制,1米长的箱子,重约3Kg,比铝合金箱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