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轻木飞机,炸了

楼主(2021-02-27):
可能是因为一开始拉力线做错了,后来调整的不对,稍微打一下副翼,飞机就翻转,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修复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不想修了,能推荐一款便宜点,好飞的轻木轻木机吗?电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修了,能推荐一款便宜点,好飞的轻木轻木机吗?电动的

这个还真不懂,我飞直机的,要改飞直升机我可以帮忙

网友:
漫步者套材,很不错的套材,之前1米2翼展也有过,挺好飞,挺棒的。

网友:
修起来放着,然后去买轻木滑翔机会好飞点

网友:
全球的那么多轻木机应该可以满足你

网友:
怎么机头上都是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