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 lite遥控器与天地飞rd201w配合

楼主(2021-02-27):
jumper t lite遥控器与天地飞rd201w配合,bf调参软件里面所有通道阈值最低只有1068最高只有1937。遥控器里试了也只能最低值可以调高最高值可以调低,手头没有其它接收机,只有几个rd201w,不知道什么情况,希望有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感觉是摇杆有虚位?你可以试试重新校准一下摇杆范围(calibration)

网友B:
给你说个技巧,你需要把舵量行程修改下就可以了,别夸我,我会骄傲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也用天地飞

网友C:
opentx 好像有个 extended limit,勾了这个,行程可以多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个技巧,你需要把舵量行程修改下就可以了,别夸我,我会骄傲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也用天地飞

我是试了,不行,行程只能调小不能再大了。你也是jumper t lite遥控器吗?我用天9遥控器就没问题。能拍一下你调行程的界面?谢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tx 好像有个 extended limit,勾了这个,行程可以多20%

我去找找看,感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个技巧,你需要把舵量行程修改下就可以了,别夸我,我会骄傲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也用天地飞

请问你用的什么遥控器?是jumper t lite遥控器吗?
来自微站

网友B:
我用的天七行程可以扩展到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天七行程可以扩展到12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呀?

天7天9都没有问题 ,就是jumper t lite遥控器,通道行程窄,能调窄不能再调宽了,最宽就1068-1937,不知道哪里还可以扩展行程。

网友:
这个不知道了,应该有大小舵量是不是可以调节

网友:
对的TLITE和TX16S都一样调不大。估计OPENTX系统的控都一样的~在BF里遥控页面最低油门调到1100就可以解锁了,行程差一点点影响不大照用着。

网友D(2021-03-29):
您好,我的多协议怎么对频时候找不到rd201w接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的多协议怎么对频时候找不到rd201w接收呢?

4合1刷最新固件

网友(2021-05-16):
大哥,我也是用的这个遥控和接收机,为什么已拨杆解锁电机就自动旋转呢?加油门后就自动全油门了,无法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entx 好像有个 extended limit,勾了这个,行程可以多20%

正解,实测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