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套机,说说大通罗马F5的小问题

楼主(2021-02-27):
之前一直飞着¥6xx买来的入门配置5寸机,炸了N次终于没办法再带相机了,实在是抖得厉害。加上速度太慢不够用,昨天狠心升级了大通的F5,6S版本。
首飞3个电,花牌85c4S1500先试了试,动力能赶上以前的4S机。然后上金砖120C6S1300,油门无需过半速度已经很快了。
手感顺滑,RMB果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是从1.6L升级到了3.0T……

调试机子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
1.图传天线位置的螺丝阻挡了天线旋紧,拧到头天线依然是松的,只好拆掉一颗螺丝;

2.USB接口位置的保护板因为和电源线挤在一块,安装费劲,总担心掰断或者卡住电线,第二次拆装的时候终于把电机线夹破了,如果USB在另一侧就好了;

3.F722居然是没有气压计的简直五雷轰顶啊!之前海上飞太低差点撞上浪,的亏能看到高度值。缺了高度参考总感觉不得劲。

另外吐槽下小飞手的蘑菇天线,太差了……50米就开始闪画面
顺便求教一下,OSD字体大小在哪调?新机的字体实在太大了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论坛的穿越机板块在手机浏览器上一直无法正常访问,其他板块都没问题

网友:
哈哈我觉得应该是1.6l加上了涡轮增压器

网友:
没错 充值就会变强!

网友:
为啥一搜大通F5就出来那个6XX的了

网友A:
升级电调就可以了,为啥管飞控?

网友B:
曼巴的飞控是这样的,缺点啥都不奇怪,买个化骨龙的试试吧,osd字体在bf的osd选项卡里设置字体和大小

网友C:
楼主买的是套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曼巴的飞控是这样的,缺点啥都不奇怪,买个化骨龙的试试吧,osd字体在bf的osd选项卡里设置字体和大小

bf的osd设置里面没找到才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是套机吗?

是套机啊,6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电调就可以了,为啥管飞控?

电机电调都得升,飞控起多大作用倒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