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master TX16s霍尔银色限量版入手+补入TX16s MAX玫瑰金

楼主(2021-02-27):
图片视频一起上,基本印象视频里有描述!

国产Radiomaster TX16s 霍尔银色限量版OpenTX开源系统遥控器开箱:

简单说说感受:
首先包装很好,黑色高密度的包装材料保证的快递运输的设备安全,而且也可以作为日后的外场设备携带仓,装进随便的背包里即可,只是厚度有点厚。
附件包含背带、屏幕贴膜、18650电池座、Radimaster钥匙坠、说明书、Tpye-c数据/充电线、摇杆调节弹簧、摇杆顶丝、logo贴纸等。

这个霍尔银色限量版,还多送了一支ABS的折叠遥控提把。

不知道这是第几版,但最直观的感受,做工很不错。

补一组单反拍的照片:

细节上,通过比较以前的照片和视频,有三个细节有区别,第一:“六段模式按钮”的橘色背光不再有明显“衍射”现象,也就是旧版本,按下其中一个按键,旁边的按键也会被背光衍射微微照亮,现在的版本不会了。第二:右下角的操作滚轮,旧版是数条纹理,现在是网格纹理,手感更好了。第三:声音提示的音量更大了,了解之后是新版增加了更大的内置喇叭单元,而旧版是阻抗不匹配导致了声音偏小。

和Futaba 18sz、T8FGs的比较而言,外观颜值不弱,大小和14SG基本一致,比T8FGs大。模具精度和组装精度还有差距,摇杆的手感不比T8FGs弱,开关的手感稍硬,但也属于比较舒服的手感,S1、2、LSRS的手感偏松。总体上,确实比X9D plus手感好很多。

屏幕的亮度很好,而且通过下图大家可以看到是广视角屏。

出厂是原版OpenTX 2.3.9的UI,没有厂家定义的改变。当然,OpneTX是开源的,允许非常多的自定义设置。所以UI不是问题。

通过简单的部件设置,和自定义的图片导入,就可以很快设置出属于自己的UI界面。

通过现在非常多的视频教程,完成各种机型Model混控的设置,并不难。至少我很顺利的设置出了伟力XK K120直升机的混动设置,包括操控、感度、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设置,经过试飞,完全正常。

底座的Type-c插孔是可以给电池充电插口,充电过程中,遥控器电源LED显示为绿色,充满后,LED熄灭!通过各方了解

通过各方了解,虽然USB为通用接口,但建议安全的充电的手机充电头为5V 1-2A这个区间的,我用QC 3.0的快充,充电过程能听到机器内部有电流声,而且底座有明显的发热。所以这里建议大家用5V 1-2A的充电器进行充电,或者取出电池用其它专业充电器给控电充电。

其实虽然开源,但有多年的Futaba遥控器使用经验,通过对比设置,很快就能掌握不同机型的遥控器模型设置。

至少我目前固定翼配合Ardupilot固件的遥控、六通道遥控直升机的遥控都顺利设置 。

OpenTX与ArduPilot固件的配合,还有很多玩法,我慢慢研究

自定义了新的UI配色

补拍了两只Radiomaster原厂的R161接收机,自带RSSI和sport回传功能。

顺利对频,并默认实现RSSI回传显示

再配合ArduPilot固件对飞控sport回传的支持,玩法众多,PS:Matek的F405-wing的sport输出不能反向,所以如果没有反向器,无法设置回传Sport给接送机。

国产OpenTX开源遥控器Radiomaster TX16s霍尔银色限量版多模式应用测试:

经过一天的研究,顺利的把OpenTX支持的Yaapu脚本成功运行到TX16s上,大家看上面的多模式演示,把类似Mission Planner的HUD的实时数据传回遥控器的彩屏上来动态显示,并附有语音提示。

TX16s的电池仓足够大,我自购了LG 50000mAH M50T 21700锂电池和21700 2s电池座,用来给TX16s供电,续航能力超强。

21700+电池架,仍然有空间。

改日外场测试Sport回传的距离和稳定性,之后再来补充。

再开始研究对模拟器的支持

用一个坏掉了一根天线座的XM+接收机,配合TX16s的低功率模式,再找出来我以前买的无线模拟器,简单设置,就是一套无线模拟器操作方案,省去了插USB线玩模拟器的麻烦。

再把画面用过HDMI转接到60寸小米液晶电视上,在家里开始练Liftoff模拟穿越,挺惬意的。

以上这些都是初步体验,后续我会持续更新,增加实际飞行、操控、拉距报告,感谢关注!!!

网友:
好控好控

网友A:
感觉很不错啊!既然国产那应该有中文界面吧?价格多少呢?

网友B:
缺点,没中文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不错啊!既然国产那应该有中文界面吧?价格多少呢?

固件使用开源的OpenTX,是否支持中文,得看开发团队的努力,目前固件版本2.3.9,最新的固件版本是2.3.11,未来的2.4正式版OpenTX支持中文和触摸屏,期待吧!
价格搜X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点,没中文固件.

未来的OpenTX 2.4版将支持中文固件和触摸屏,目前还在开发中,看到过演示版的视频,目前还在不可用状态,只有耐心等待了。

不过话说用了这么多年Futaba,没有中文也熟悉了,18sz在手,有中文,也还是设置为英文使用,都单词图示化理解了。

楼主:
补充一条,开箱视频中,初次体验手感时,我提到说“油门摇杆稍紧”,这几天我使用下来,发现是和我这边的低温有关系,刚拿到时时从外面拿进来,机器凉,油门有紧致感,随后的使用大都在室内,手感恢复的松紧度和其它轴基本一致了。然后,有一次在外面测试飞控搜星,呆了半小时,发现油门摇杆又有点发紧,看来是内部的润滑脂低温性能变化导致的,请其它模友留意!

网友:
好控    电池舱有开口支持给黑羊高频头供电 设计比  X9DSE   好   价格也有优势         我试了手感似乎比我的x9dse  好那么一丢丢  (可能是心理作用 都是霍尔)

网友C:
16s和18s,傻傻分不清楚...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到底哪个靠谱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s和18s,傻傻分不清楚...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到底哪个靠谱些呀

个人建议TX16s

网友D:
使用yappu脚本搭配r161接收机你有没有成功过?根据ardupilot官网上提供的资料自制了反相器,发现还是无法实现回传,我用jumper的R8接收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yappu脚本搭配r161接收机你有没有成功过?根据ardupilot官网上提供的资料自制了反相器,发现还是无法实 ...

我上面演示视频就是用的R161接收机和TX16s的组合,实现的Yaapu,但飞控得是F7、H7芯片的,F4系列芯片不支持反向,就得用您图里的那种反相器才可以发送出遥测给sport 。

网友E:
控看着不错,文章更是详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看着不错,文章更是详实。学习了

感谢关注,明天上点更猛的…………

楼主:
顶楼更新暴多新机图,欢迎围观@

网友:
我买的是radioking Tx18s

楼主:
另一个厂家的竞品,更便宜,没用过,不做评价。

至少外观质感比不了MAX版TX16s